被氮化处理的42crMo材料16.5孔怎么钻的动呢?

楼主(2013-08-12):
         本人有批42CRMO材料调质过了,粗精加工完后在氮化处理HV552-613, 由于钻孔的时候没注意钻头小了直径16.5孔销子穿不过去了,今天想在给孔扩大点可是怎么样也钻不动太硬了,敢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钻头或者好的处理办法,谢谢。

楼主:
不好好意思画的太小了 右边的就是16.5 ,孔的余量还有0.1---0.5左右

网友:
亲,氮化层不会超过0.5mm的。。。不妨打磨掉那么一层。或者很简单:用硬质合金的钻头

网友(点评):
大哥 我用过合金的很容易就崩了,不知道是不是钻头质量不好还是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吧,你把氮化层打磨掉试试,或者之前搞已经无形中给零件淬火了,实在不行改销轴吧。。。。做个工艺变,嘿嘿

网友:
这材料本身就很硬,再一处理更硬了,没想到什么东西能加工

网友:
腐蚀是否可行?

网友:
线切割  每个大概8元

网友:
万能工具磨上面试试。

网友:
这个是通孔,可以用线切割的。速度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对零件没有损坏,也不会破坏渗氮层。

网友:
销孔内氮化层只有0.1到0.2,氮化层可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