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螺丝的锁紧力大还是抗剪切力大

楼主(2013-08-12):
一般来说螺丝的锁紧力大还是抗剪切力大

网友A:
基本常识是:螺栓的指标一般是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再设计过程中不能用来代替销轴来抗剪切,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答案是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常识是:螺栓的指标一般是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再设计过程中不能用来代替销轴来抗剪切,这是比较危险的 ...

谢了啊

网友:
楼上的那位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常识是:螺栓的指标一般是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再设计过程中不能用来代替销轴来抗剪切,这是比较危险的 ...

学习了,有过程,有思考!!!

网友:
螺栓连接主要是受拉。。如果要用于受剪场合的话,可以使用铰制孔用螺栓,也可以加定位销。一般来说,螺栓有按抗拉强度来区分螺栓的等级。。2楼的正解。

网友:
抗剪的话可以用铰制孔螺栓,或是加一个螺栓套管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2楼的老兄说的很好,支持你。

网友(2014-07-08):
学习了,有过程,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