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见金属(合金--铜合金/铝合金/铁合金等)在自然条件下的冷却速度

楼主(2013-08-12):
常见金属(合金--铜合金/铝合金/铁合金等)在自然条件下的冷却速度。

请教高手,是否有相关常见金属自然情况下的冷却速度资料,比如铜合金在加热500度的情况下,在空冷情况下,需要多久能降到300度。
以上只是个例子,就是请教高手,是否有这方面相关的资料,各种常见金属(合金--铜合金/铝合金/铁合金等)在自然条件下的冷却速度,如果有其他条件下的冷却速度,那更好。

网友:
先利用比热容求出所要消耗的热量,然后利用导热系数求出所要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查一下比热容不就好了???

比热容在金属这里还是不准的,通过实际计算和现场对比,差距太大了,所以需要机械行业的经验数据汇总的手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热容在金属这里还是不准的,通过实际计算和现场对比,差距太大了,所以需要机械行业的经验数据汇总的手 ...

哦,也是,这个问热处理工程师应该会 比较清楚,或者查热处理手册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