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槽,这种槽用什么刀具比较合适

楼主(2013-08-12):
请问这种槽用什么刀具比较合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谢谢!!!( d; c' p/ _( ]" e7 Q

网友:
没写多宽多深,咋说?槽刀就可以,V型也可以做。

网友:
就用槽刀

网友:
成型车刀

网友:
没标尺寸不好判断

网友:
标上尺寸再来问吧

网友:
没有尺寸,不好说明

网友:
槽刀就可以啊。

网友:
成型刀抗力太大,槽刀或V型刀。

网友(2016-05-20):
用软件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