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现实作图中的公差选择还有什么玄机?

楼主(2013-08-12):
刚学画图,然后公差都是查机械手册,需要按照基孔制,基轴制的都严格按照要求,可是自己画出来的工程图再和师傅的图一比,发现师傅的图都没有什么严格的基孔基轴,需要基孔制的,下偏差都是大于等于+0.002,基孔制的都小于等于-0.002
然后作为刚学画图的我就纠结了,好好的按照手册和书上,结果尴尬了……

难道现实作图中的公差选择还有什么玄机?

求各位大虾指导!
在此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3-8-13 08:26):
还有对称公差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有些基孔或基轴的标成了对称公差,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A:
根据你描述 多标了个小数点,对于这些,大单位和外企的地图比较严格遵守

网友B:
因为老师傅的都是经验数值,相对标准而言是不规范的。还是严格遵守最新的国家标准吧!

网友C:
我也是刚毕业的。我师傅有说过一句话“机械没得巧,只要会查表”。所以没事有事便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就连我师傅在机械行业有一定的高度了,也经常看看最新国标。

关于公差,确实是很多老师傅凭自己的经验值便标出数值,但这个数值在机械手册查不到,只能找到相近的。但这不会影响到什么,加工的人一看也明白。现在的我们还是按着手册上的来。不信你去看看那些大公司出来的图纸,那些公差数值在手册上就能查到。

网友:
还是要看用在场合和加工能力经济,配合精度等等啊,有时候还要计算的总之公差听麻烦的

网友D:
基孔,基轴,你还要看配合精度啊,还有本身零件的精度等级。还有形位公差里面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的选取也是有规律的,当然还要参考现实。

ps:0.002。。。。。粗糙度一般标了多少啊?还有形位公差多少呢?

网友E:
你们自己的设备系统加工出来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这么标貌似跟他们的设备精度有关系。0.2道的标法不像是随手写的。

网友:
标注出来与现实装配在体验一下就熟悉了

网友F:
哥们的这个问题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也遇到过!
曾经我的老师让我出图的时候我也是像你一样遇到尺寸都是查机械手册!但是后来师傅说没有必要,要看你零件的精度等级,配合精度,如果自由公差最能满足你的要求,就不必标公差啦!
你自己设计的零件,自己应该知道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孔,基轴,你还要看配合精度啊,还有本身零件的精度等级。还有形位公差里面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的选取也是 ...

粗糙度0.8、1.6,形位公差0.0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的这个问题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也遇到过!
曾经我的老师让我出图的时候我也是像你一样遇到尺寸都是查 ...

没标准了,感觉标什么都不知道对与不对,有点没习惯。
自己标的公差都是那几个值,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标注,所以特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自己的设备系统加工出来的精度是多少?

10微米左右

网友G:
他那么标也没错,经验而已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描述 多标了个小数点,对于这些,大单位和外企的地图比较严格遵守

这倒是真的,但是,书上就没见到这样标,所以来请教请教。

网友H:
加工这些零部件的设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这些零部件的设备是什么型号的?

这个还真清楚,都是我们出好了图,别人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那样标注,供应商接受的话,说明标注的人是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那么标也没错,经验而已

可是请问我该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老师傅的都是经验数值,相对标准而言是不规范的。还是严格遵守最新的国家标准吧!

有新标准?好像没听说,难道孤陋寡闻了,待会百度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请问我该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我觉得怎么把握度其实很简单:去装配现场干一段时间。自己亲手体会。还有就是把产品功能了解清楚。

网友:
经验吧,多年的经验,一看就能知道

网友I:
你要是到了研究所或者是大型外企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很多人都是糊弄,只要不出事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是到了研究所或者是大型外企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很多人都是糊弄,只要不出事故就行,

但是他们都说这是经验,查手册的我瞬间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怎么把握度其实很简单:去装配现场干一段时间。自己亲手体会。还有就是把产品功能了解清楚。

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老师傅的都是经验数值,相对标准而言是不规范的。还是严格遵守最新的国家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毕业的。我师傅有说过一句话“机械没得巧,只要会查表”。所以没事有事便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就连我 ...

嗯,受教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他们都说这是经验,查手册的我瞬间虚了……

他们个人的经验和国标你认为应该哪一个更正确,他们不过是打着经验的幌子去偷懒不计算罢了,这种人太多了,总不过是个倚老卖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们个人的经验和国标你认为应该哪一个更正确,他们不过是打着经验的幌子去偷懒不计算罢了,这种人太多了 ...

网友J:
这个吗——现在好多制图软件你用好了怎么能出那种标注呢?一定是不规范的用法。千万不要跟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吗——现在好多制图软件你用好了怎么能出那种标注呢?一定是不规范的用法。千万不要跟着学!

额……

网友(点评):
如正规图纸装配图标H7/g6。那你怎么能将轴和孔标注成你所描述的样子呢!你要学为什么是H7/g6。H7/f6或H7/h6为什么不合理就行了。多看手册。举例滑动轴承内外配合标准上有明文规定但现实当中按规定标的大有人在。

网友(点评):
举例滑动轴承内外配合标准上有明文规定。但现实当中“不”按规定标注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我也看手册,可是老师傅的图是那样标,我不理解,所以想知道到底正确的是什么。

网友:
最近也在纠结公差这个问题,装一个轴承,网上说孔位用js6,轴用K6都是过渡配合

网友:
之前我们有一个孔明轴配合,考虑到孔难得加工,采用基孔制。孔公差在8级,轴在7级。孔做到0到上差几个丝。轴全部为负差。结果,装配时候别人把孔网上靠,轴往下靠,装上间隙很大。经过检测,孔轴都在规定公差内。咋办呢?一问,轴做到5级公差做不做的到?孔做到6级办不办的都、答曰:行。好吧。从此以后就不按手册来办。一切OK

网友(点评):
刚毕业的时候,你们画图都是网上抄来的,一看,最多的配合都是H8/h7,于是乎,工作后,凡是需要配合的都用这个公差。。。现在加工水平提高了,H6/h5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