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加工此工件?

楼主(2013-08-12):
求那里可以加工此工件,谢谢!
湖南长沙。

网友:
想法有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而且单件,跟批量的方法都不一样。不知道数量!不知道材质不同。加工方式是否不同。材质没见过。!

网友:
铬铜材料,2个都用长料做好,装配后,小管内塞芯棒,加热后折弯。是否可行?
学习一下

网友:
加工后折弯,没问题

网友:
熔模铸造+精车外套
内芯直接捅进去恐怕曲率太小会中间卡住,不知壁厚无法预计起折情况

这东西流体压力多大?是什么介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