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倒圆功能

楼主(2013-08-12):
  我想问下这个系统有没有自动倒圆功能·  比如  G0X20Z0
                                                                          G1X25Z-10F0.2
                                                                          Z-20 D2
   看下对不对·

网友:
D是什么玩意?
两种:一是G1然后是给起始坐标,二是G1,给起点坐标,给半径

网友:
广数980TDb是有自动倒圆功能的。不过你的程序好像D2放错了地方。

网友:
广数有倒圆角功能,也比较好用,但你的格式有错,广数的圆角功能D一定有两行程序,一行不行,而且D必须加在上一行

楼主:
给个例子·  没看清··

网友:
如果你想在X25 Z-10处倒角 应把D或L写在前一段后边
G1 X25 Z-10  D2 F
Z-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