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真空背压设备,请教

楼主(2013-08-12):
最近在做个任务,做抽真空测试的。真空系统都搞清楚了。部件也选好了。

现在就是真空工作腔体纠结,要可观察内部情况的,具体的密封啊,工作腔是铁板焊接还是怎么个组合?
腔体长宽高尺寸在400*300*300左右的,不是很大。说的只是工作腔体,我另外还有个真空储藏罐,
现在还没确定的就是工作腔体怎么设计较方便合理,维护简单。

请各位学兄提供点思路和方案

网友A:
类似于真空度是多少的技术指标都没有吗?

网友:
做观察窗    外面有专业做真空腔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真空度是多少的技术指标都没有吗?

-20kpa

网友:
真空度不高,不用太纠结。

1.建模,有限元分析,看看承压的时候会变形多少,能不能接受;
2.6061铝块,里面掏空,把pump/vent/gauge接口留好,物料进出的法兰面做好。侧面开个观察窗。
3.加工后一级清洗,试装,测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