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强制解除小巨人机械联锁?

楼主(2013-08-12):
求大仙和前辈指点。

网友A:
是哪个,清楚点

网友:
机械锁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
看是什么控制系统吧,有的可以用参数屏蔽一些报警信号,或者通过修改梯形图来实现。但你自己不熟悉的就不要乱改了。

一般设计了联锁的,都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清楚点

vtc-200bw,就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控制系统吧,有的可以用参数屏蔽一些报警信号,或者通过修改梯形图来实现。但你自己不熟悉的就不要 ...

哎,其实就是每一次,都要这样操作,诊断---维修---1131---诊断监控---IOWRITE---XB-1,具体操作就是这样,怎么把它删掉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C:
没有办法彻底改的,真改了,实际操作生产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最好不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办法彻底改的,真改了,实际操作生产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最好不要解。

哎,你到底会不?想解掉,因为它门锁完全失效,每次都输入,比较麻烦,门锁早都坏了。

网友(点评):
你的谦逊态度在哪里?质问热心回答你问题的人可不是什么好的行为。

网友B:
如果门锁的保护开关功能已经失效了,但系统还在检测相关信号的话,可以考虑将检测开关短接。实际上就是欺骗系统说门已经关好了,但操作者要自己注意生产安全了。

最好还是把门锁开关修好吧,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我们小巨人数车就是把门锁拆下来插到插槽里。

楼主(2013-10-13):
引用 网友B:
如果门锁的保护开关功能已经失效了,但系统还在检测相关信号的话,可以考虑将检测开关短接。实际上就是欺骗 ...

恩,谢谢啦。

网友:
没有办法只要重起,就恢复了出厂了,最好办法是把门锁拆了,或者把插销插好,但这样做很危险,不建议

网友:
做把假钥匙插进去。
一般不建议,因为它是动柱式的,容易让人感觉错误,人身伤害。
或直接对应端口线短接导通。

网友(2014-02-11):
引用 楼主:
哎,你到底会不?想解掉,因为它门锁完全失效,每次都输入,比较麻烦,门锁早都坏了。

我是在MAZAK做交钥匙项目的,锁肯定可以解,但建议不解,是在不行把门插去掉,直接安到门锁内,但实际用时一定要确保门是关好的,不然容易有安全问题,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说的是小巨人的那个门锁吗?不关门就无法启动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其实就是每一次,都要这样操作,诊断---维修---1131---诊断监控---IOWRITE---XB-1,具体操作就是这样 ...

做个假钥匙插上去,把原先的钥匙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