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olidworks2013

楼主(2013-08-12):
以前一直在使用sw2008,今天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sw2013,但是发现异常的卡,在放大和缩放的时候都有明显的延迟和卡顿的现象!
CPU:2620M 显卡:6630M 内存:8g 硬盘:500g 7200!
为什么会卡?有没有什么优化的方法?
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3-8-13 16:00):
谢谢各位的回帖!该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由于双显卡切换的问题!在电源选项里,把可切换显卡的方式选择为根据电源选择图形处理器后,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
大侠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B:
显卡驱动装了吗?是不是双显卡切换到独显了?

网友:
装什么13的呢 估计都还不成熟

网友:
哎,我电脑也是这样,卡的一笔,win7系统,感觉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什么操作系统?

WIN7 64位!大侠,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有说法称是跟系统不匹配。你点开 solidworks Rx功能,看看里面哪些打了红差,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装了吗?是不是双显卡切换到独显了?

这个已经试过了,显卡确实用的独显,就是卡的有点不习惯!电脑里也没有其他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

百度也搜了好久,也没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WIN7 64位!大侠,可有解决办法?

确实说我没有显卡驱动!但是在设备管理器中确实以经安装!
先谢谢大侠!

网友:
电脑的配置跟不上吧,换个工作站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