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放大器的振颤信号-求教与讨论

楼主(2013-08-13):
工程机械上比例阀应用广泛,对于PWM脉宽调制放大电流了解较多,但对于振颤信号的作用和调试方法介绍较少。这里将网友zhouxike45518的问题摘录如下,供工程机械行业的网友讨论:
比例阀的放大器一般带有颤振信号发生器,为了使阀芯总处于微动状态从而减小滞环。请问具体在阀上如何实现的,用手能感觉到吗?微动过大对阀的动作有何影响?

楼主:
网友“学着”答复(一家之言)
颤振信号源其作用是给阀一个高于工作频率的扰动量,用以改善阀芯的静态及低频摩擦特性,减小阀的滞环,改善阀的控制性能。
其频率的调节可以通过颤振信号频率调节电位器来实现功率的放大或缩小。

楼主:
震颤信号是叠加在PWM脉宽调制放大电流信号上,幅度5-15%,频率50-150Hz, 脉宽信号可以在阀上可以感觉得到。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在脉宽的方波上方呈锯齿状的波纹就是震颤信号。震颤信号的大小与比例阀的加工精度有关,一般在各种比例阀的技术参数中都有。

图中是为ZF变速箱提供的T059零偏置比例减压阀的电流曲线,振颤幅度15%,振颤频率125Hz,图中为上百万次重复试验的曲线,电流上升、下降形成的滞环清晰可见,电流与压力呈线性关系。

网友A:
Mark下,早有耳闻,但没研究过。进来等值学习。

楼主:
附件为比例放大器调试手册,里面有关于振颤信号的调整方法,供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主的知识普及。正在学习之中……

网友:
通过您的耐心解答,我对推土机电液驱动的控制逻辑和规则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谢谢您!在看过贵公司Indcom、Tecnord以及DeltaPower的产品后,对比例减压阀这里还有点疑问。
EG-PRZ(Mini系列):应该是螺纹插装阀;IP-PRZ:应该是无螺纹插装阀;EV-PRZ(Tec系列);EG-TRZ42;此外还有T042,T059,T047。想问一下这些阀的区别是什么?我理解前面4个是阀芯,后面是阀体型号吧?如果做推土机的自动换档,全部用T059就可以了?但是阀芯是用EG、IP还是EV呢?

楼主:
前面是阀的型号,后面是阀体的规格,每个型号对欧美不同厂家,不同应用有不同的子号码。目前在国内对厂家仅提供变速箱整机电液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是阀的型号,后面是阀体的规格,每个型号对欧美不同厂家,不同应用有不同的子号码。目前在国内对厂家仅 ...

看来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很严谨啊。。。在国内看到的都是螺纹插装阀,这个IP-PRZ的非螺纹插装阀的应用场合和螺纹的一样么?没见过这方面的相关资料。

网友(2013-10-13):
我们用的振颤信号是63Hz,现在不用这种PWM控制的电磁阀了,改用VBS流量比例控制阀了!

网友(点评):
现在力士乐,帕克,林德,萨奥丹弗斯等公司的比例流量阀和比例换向阀的比例阀线圈仍为PWM驱动,

网友:
版主好人啊,一直无私共享知识,感谢

楼主(2014-07-20):
引用 网友B:
看来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很严谨啊。。。在国内看到的都是螺纹插装阀,这个IP-PRZ的非螺纹插装阀的应用场 ...

IPPRZ在自动档变速箱上应用非常广泛,推土机,装载机,公路用车,非公路用车,军用坦克车,装甲车,船用变速箱等,厂家有ZF,CNH,CASE,CAT。
在国内,上述产品均有应用。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A:
Mark下,早有耳闻,但没研究过。进来等值学习。

哦

网友(2016-07-14):
引用 楼主:
附件为比例放大器调试手册,里面有关于振颤信号的调整方法,供参考

很好的,资料可惜我的威望不够,还是无法下载,遗憾

网友(2019-06-27):
是正弦波叠加还是三角波

网友(点评):
正弦波叠加

网友(2020-02-27):
能赚点积分吗

网友(2020-08-10):
有PWM示波器截图吗

网友(2023-01-09):
积分不够,唉

网友(2024-05-06):
引用 楼主:
附件为比例放大器调试手册,里面有关于振颤信号的调整方法,供参考

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