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样计算图中定位钢丝是否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力量?

楼主(2013-08-13):
机械结构中用到一种定位钢丝,直径为5,怎样计算它是否能够承受20T的轴向力?图示中C焊接在B物体上,B物体和A通过定位钢丝L连接固定,定位钢丝受轴向来回的力。A物体轴向运动带动B和C一起运行!

网友A:
5mm的钢丝能承受20T的轴向力,你吓死我了

网友(点评):
没看清楚。

网友B:
需要考虑因数众多。但凭这点数据,难以给出合理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的钢丝能承受20T的轴向力,你吓死我了

大侠的意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考虑因数众多。但凭这点数据,难以给出合理的建议。

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C:
你这是在开国际玩笑?
我先讲一下我的理解:你想把钢丝当做键条或者卡簧一样的东西吧?
我给你算一下:
1  5mm钢丝接触面积:2.5x2x3.14x100x2x3.14x0.3=2597平方毫米  (你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接触)
2  承受20T的力
3单位面积承受的力是:200000N/2597=77mpa
以45钢为例子,屈服强度为350mpa,看似够了。。。。。。
实际上:
你的结构是不适合承受大的轴向力的,半径2.5mm的圆槽是不会提供剪切力的,更多的是看B受力后的变形程度和摩擦力了,这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你这个结构怎么安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开国际玩笑?
我先讲一下我的理解:你想把钢丝当做键条或者卡簧一样的东西吧?
我给你算一下:

起定位和连接的作用,类似与键槽!在环形槽的外面开个长方形小孔,慢慢穿进去!

网友D:
定位钢丝,定位 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钢丝,定位 钢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