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关于内螺纹检验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图纸上有个螺纹空标准是M20的无精度要求,如果检验的话要用哪个精度等级的通止规检验,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标准,

网友:
一般用6h。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用6h

网友:
6H的话是要求通规通,止规止的,但是如果没有标M20-6H的话,就用普通丝锥过一下就ok了。螺纹规通规通,止规止的要求就没必要那么严格了。

楼主:
要命了,图纸别的螺纹标准都是7H,而这个M20的竟然没标,按我的理解没标的应该要求更松,可现在标准上却是选6H,无语中........

网友:
没标准的看技术要求

楼主:
还要问一下,6H和7H哪个要求更严啊?我印象是6H要比7H严

网友:
没公差要求,那就等级放大点都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