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清角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3-08-13):
如图,一个30mm厚大盘子,材料45#,要开个图示的形状,深18mm,下面槽形宽15mm。
因槽形最下边要受主要力,两侧受次要力,如采用铣刀,对下边削弱太大。

除电火花外,大家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工装,轴向铣

网友(点评):
能铣出直角吗?

网友(点评):
对直角要求特别高?铣要看磨刀师傅的水品,但是绝对达不到线切割直角的精度

网友:
建议你用T型铣刀开个小槽吧!这种位置很难清干净的。

网友:
能把圆立起来,用插床清角吗?做个15X18的方刀。

楼主:
该死的广告挡住了回复!
回复2楼:能达到R2以内就OK

网友:
有专门卖不是直角的铣刀的,
至于规格是R0几角的我到没有注意过

网友:
清根处直接打两洞,再铣铣。
不给打就掀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