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钢板放置问题

楼主(2013-08-13):
车间内有很多种板材  如8mm/10mm/12mm等 不想在地面上叠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下?

网友:
竖起来靠在墙上啊

网友:
做一个竖起来陈放的框架。

网友A:
是不想放在地上,还是不想叠在一起?这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不了解楼主的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常规的做法,不同板厚不同材质分类标记,整板与余料分开,可以做多层的架子码放,节省空间。

网友:
用三角铁焊架子,然后分门别类的立起来排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想放在地上,还是不想叠在一起?这问题描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不了解楼主的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常规的 ...

就是想立着放  这样省的翻料  不过立起来放架子是竖直的还是倾斜点好啊   都是10米长两三米宽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