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图纸有地方看不懂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侠,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跟外国人合作,看了他们的图纸之后发现有地方不懂,请各位指教一下!

请问图中4处红圈的地方分别是什么意思?
1、C1   2、B1   3、三角形符号   4、六角形符号加数字

先感谢各位的指教,如有比较好的英文图纸学习资料,望能够分享!

网友A:
有没有技术要求啊,贴上来。。。一般在技术要求里面会给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技术要求啊,贴上来。。。一般在技术要求里面会给解释

太对了,我们的图纸 这些都是标示符号, 技术说明会一条一条解释

网友:
应该是技术说明的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对了,我们的图纸 这些都是标示符号, 技术说明会一条一条解释

哦,谢谢了

网友:
其实就是技术说明或者类似于某些序号,然后都会另外说明的,没有特殊的意义,看图看全面就好了

网友C:
三角是表面光洁度要求的符号。

网友:
没见过这类图纸

网友D:
C1是用来做测量和加工的辅助基准的!

网友E:
三角是表面光洁度要求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是表面光洁度要求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是用来做测量和加工的辅助基准的!

谢谢!

网友(2019-07-19):
引用 网友E:
三角是表面光洁度要求的符号

谢谢楼主。

网友(2019-09-14):
回复两个机械中英文对照,希望有用

网友:
三角形和六边形可能是关键项,六边形可能是重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