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在辊子上移动时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3-08-13):
(图片)

楼主:
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网友:
对F=mg*fs/R 不解   fs表示什么。

补充内容 (2013-8-14 14:41):
写了半天怎么就出现这么几个字。
拉动物体需要的最小力应该是来克服在此情况下,滚筒轴承的阻力矩的。
如果讨论多边形的话,那得看,该滚筒是否能转得动, 若转不动则要克服最大静摩擦。

网友(点评):
静摩擦系数。

网友(点评):
阻力矩/R。 其次在量纲上,左边和右边不一致。

网友(点评):
fs的量纲是mm。

网友:
我想说的是, 等式 F=mg*fs/R 来表示 需要拉动的最小力 不合理。 如果是圆形的滚筒 F = 轴承的阻扭矩/R; 如果是多边形情况,要分情况来考虑,a、静摩擦力比较大的情况,初始力F=(mg*R*cosθ + O)/(R*sinθ).θ为圆心角的一半, 表示该物体将被多边形的滚筒抬起,然后随着滚筒的旋转角度变大,力慢慢变小,直至物体被抬到最高点时 F=O/R , 再过一点,重力的作用将改变方向,利于物体前进了。
b、静摩擦力比较小,纯滑动了, F= mg*fs;   c、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滚筒能够旋转一点,此时接触条件的改变,摩擦小,不足以顶住物体,滚筒在重物压力下,反向转动,此时物体产生相对于滚筒的滑移。

网友(点评):
我在开头已经假设了轴承阻力矩为0。另外,多边形滚筒只是用来比拟圆形滚筒的,一般作这种比拟时,多边形的边数是很大的,大到fs约等于 0.5mm 。以φ100的滚筒为例,如果fs=0.5mm,则相当于300边形。你分析的也不错。

网友(点评):
轴承阻力矩为0,我看成 O 了 呵呵。 不过我还是觉得 F=mg*fs/R 不合理, 量纲无法协调。

网友(点评):
说的对,忽悠人嘛

网友(2014-04-23):
新人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