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打孔是钻床好还是车床好?

楼主(2013-08-13):
我做小零件的,以前产品都是人工仪表车打孔的,感觉太慢。
现在想改进设备,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好?是液压仪表车打孔好呢还是自动进刀的钻床好?
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3-8-13 13:20):
忘记告知了,材料一般是铁或者不锈钢,内孔没有精度,打出毛胚就行,因为后期还要精加工

网友:
小零件用数控走心机加工,效率品质都有得保障。

网友:
钻床效率高一些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还是钻床高?平时在打孔,感觉还是仪表车打快些。仪表车打就是同心一些,钻床打孔会斜掉。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看你追求什么了,如果有批量做个工装用台钻速度更快也可以保证精度,还是看了图纸更好些

网友:
可根据工件的精度面决定采那种加工,

网友:
根据零件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
为什么不把钻孔和后续精加工放在一个工序里?

PS:如果孔小,而且你有熟练仪表车工的话,仪表车快。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那就钻床吧。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你了,呵呵。 孔一般是15以内的,长度在40以内的范围内。 我知道仪表车快些,但是仪表车难调刀,如果是钻床的话钻夹头换换钻头谁都会,人好找。 矛盾啊

网友:
根据实际加工零件确定。

网友:
专用设备比通用设备快,但得看你生产数量来决定和选择设备。

网友:
自动车床,速度精度都有。
自动打孔,切断。

网友:
钻床可以,如果不厚(1~2mm)的话可以冲! 如果是整个零件加工,用注塑成型,如果只是加工一个通孔,建议用钻床,但关于对称度0.07的要求可以不是很容易控制,因为这个零件是注塑零件,本身成型有变形,如果用钻床还制作相应的夹具,夹具本身也会有公差。

楼主:
直径大概都是15到45的样子,
内孔都是6到15的样子
长度都是10到40的样子
数量都是2000左右一批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