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量不大的系统中如果用电磁阀加叠加溢流阀代替电磁溢流阀有问题吗?

楼主(2013-08-13):
在流量不大的系统中如果用电磁阀加叠加溢流阀代替电磁溢流阀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的,将叠加溢流阀和方向阀并联就可以,方向选的流量和溢流阀一样,只不过一般情况下通流比较小,而在电磁溢流阀中的方向阀只需通过先导油液,所以其额定流量比较小,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但成本比电磁溢流阀还要高。

网友:
用过,没问题。只要在技术范围内就行。/ C$ A; p; m, v
主要优点就是可以采用标准的阀块。。。^_^

网友:
当然可以,具体看你情况而定,这也是节省成本的一种方式

网友:
我们反过来用过,用电磁溢流阀用作大流量换向阀,兼做溢流阀。

网友:
可以的,弄吧

网友:
可以的,但是不便宜啊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