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搞工业自动化的,难道没几个开发者对这个FESTO的气动分割器感兴趣

楼主(2013-08-13):
这个是180毫米X190毫米,总厚79毫米的气动回转分割器,回转台面直径是158毫米,如此一个执行机构它的几何尺寸应该是非常小巧的,这个个头应该在当今自动化领域应该是最高的。这也是我不惜重金购买它的缘故,因为执行机构如果执行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体积越小就越实用,因为便于安置,这也是作为一个工业设计师的一直追求目标。这个东西花了我1800元钱,比我买的一组SMC的伺服阀还要贵几倍。它上面有ABCD四个气管接口,现在只接了2个气管插口,还有两个没有启用,估计台面上有8个小孔,其中6个是螺纹孔,应该是固定卡盘用的,另外两个孔我推测是通气的接头,是这个台面底下与气动卡盘对应链接的,这样就可以通过底板线面的管路直接控制气动卡盘的开合了吧,可惜这个东西原配的气动夹具没有得到。

网友A:
贵呀,用的少,国内讲究‘价廉’,物美不美关系不大,但假如给外资做设备,人家指定用哪个就用哪个的,这种情况就可能用,一般国内小设备,不会用的,

网友(点评):
1800RMB,气动分割器贵吗?大侠推荐一个便宜一点的?

网友:
东西是不错,但这方面的应用主要在高端的设备用,一般的设备上烧不起那个钱。除了进口设备之外,我看到的国产非标设备都没看见费斯托的影子

网友:
太贵!买不起!

网友:
气动分割器?
基本原理能说说不

网友:
一般festo见于国外公司做的非标设备。国内的多用SMC。

网友:
才1800?我们定做了一组回转支撑,单个还2000多呢,你这分割器有更小一点儿的嘛?在哪儿买的?

网友:
旧的吧,新的价格配齐了要1万多

网友:
1800   ?   那个旧货淘的啊,宝贝啊!!!

网友:
在哪里买的?

网友:
说说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原装的要1万  很少厂家用得起

网友:
这么贵,还能用么!

网友:
刚查了一下资料,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B:
1800淘到很划算啊,不知道成色如何了。长拓的一个旋转气缸都要2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淘到很划算啊,不知道成色如何了。长拓的一个旋转气缸都要2000多。

几近全新的,这个9.8成新毫不为过,就没怎么工作过,人家就把设备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呀,用的少,国内讲究‘价廉’,物美不美关系不大,但假如给外资做设备,人家指定用哪个就用哪个的,这种 ...

1800RMB,气动分割器贵吗?大侠推荐一个便宜一点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这东西是楼主花了1800淘到的二手货。

网友(点评):
哦,看着还是新的一样!螺旋大侠用过气动分割器吗?是不是定位精度比较差?

网友(点评):
没用过分割器,用过他家的回转缸。

网友C:
这真的是个好东西,是二手的吗?

网友:
如果有,有多少也可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的是个好东西,是二手的吗?

是二手的,不过非常新,9.8成新吧,几乎就没用过的

网友:
这个牌子,这个东西,实在太便宜了,我买过一台湾牌子,比这个大些,5K多

网友:
这个小东西挺贵的吗

网友:
支持自主研发。兄弟们努力!

网友:
气动的好像比较便宜吧,精度不是很高,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2013-09-14):
大大放大

网友:
真有这么便宜啊?那以后分割器换成气动的岂不成本降了不少。只是不知道它的平稳性怎么样?

网友(2015-01-21):
贵啊,便宜的大把

网友:
国内也有这种机构,只是没那么精致。

网友:
用上SMC的不错了,我们设备全是亚德客,festo,几年不见了

网友:
分割器?没有理解干什么用的,我感觉好像是气动转台那

网友:
就是启动分度盘吧

网友:
140的才1800RMB?是刀吧,我们买90的也要7000多。这个不太好用,和伺服分割的有差距,速度太慢,而且 很难调。虽然控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