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镗孔刀

楼主(2013-08-13):
数控车床镗直径6MM+0.05/0深5.1MM的平底肓孔只能自己磨镗刀吗, 有没有这么小的机夹镗刀.量大磨刀太麻烦了.

网友:
这什么啊

网友A: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12L15

网友:
一大把,找京瓷,山特,ISCAR,Vargus和PH HORN

网友(点评):
对,这种整体的小镗刀一大把。

网友:
HORN小径刀不错,其它也试过略逊

楼主:
请问用铣刀可以吗, 用6.0直径的铣刀可不可以保证公差

网友:
铣刀转速慢点,如果装上柔性夹头,应该可以的。怕就怕刚性插下去,你的主轴有径向跳动。关键点是不能插到底,就是底刃不能碰到孔底,碰到就超差。

网友: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德国DIETERLE刀具,专业做小车刀的,QQ1957211284

网友:
非刀片式。不过你这个可以用安装刀片的机夹刀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