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偏大,求助

楼主(2013-08-13):
我现在要在专用机床上钻4个孔(横放,钻头是加长型伸出很长),材料为45钢,厚度为30左右,孔大小为10.3,有钻套(跟换新的)和冷却液,钻头也磨得比较好,为什么钻出来的孔还是偏大30丝。。。工件是用液压加紧的,钻孔进给放慢了依然无改善我现在考虑是不是机床钻套座松了或者液压力不够。

各位有什么好意见,为什么还是偏大么,一直这么做了很久的,今天突然出现问题了。

网友:
1、先确定钻头有没有弯,还有尺寸,换根短点的钻头试下。
2、再看液压夹紧装置是否牢固了
3、。。。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钻头修磨时不对称?
换把刀试试

网友:
你的钢板厚度30,即使通孔,也就3倍径。。。。。你应该是摇臂钻干的孔吧。。没必要用长钻头的。。3倍径的钻头问题不大的。
普通麻花钻都没啥问题的,实在不行,你就用硬质合金的。。

网友:
楼主,专业层次上讲出现上述问题无非由于两个方面:1.钻头振动大或产生摆动;2.钻头的两主切削刃不一致。

网友:
钻头弯,间隙大,刚性差,都是原因。应该排除一下。

网友:
1钻套的高度,铁屑能否顺利排除呢?2换钻头试试

网友:
把刀具安装到设备上以后,检查一下刀具跳动(尽量靠前),跳动大了孔肯定要大的

网友:
实在不行用小点的钻头,加工试一试

网友:
钻床加工这么大的孔,大0.3mm,也属正常,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卡头的同心度,钻床的刚度,钻床工作台与钻床的垂直度等等都有关系,要想找原因,需要一个一个地检查,排除。

网友:
安装精度有问题没?钻孔有震动没?

网友:
个人感觉你这是攻丝用的吧,你用10,1的钻头,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