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助 solidworks画图片中的上半部分曲面

楼主(2013-08-13):
solidworks画图片中的上半部分曲面。

网友:
这是用的包覆功能吗?要不是的话,直接旋转不能得到吗?

网友(点评):
是不是用圆顶,好像曲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上面的曲面怎么得到的 圆顶???我是画类似遥控汽车钥匙的的曲面,可是solidworks 曲面造型学的不好。

网友(点评):
圆顶啊,如果有尺寸要求的话就只能放样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放样出来的??

网友:
你是问算长度还是面积还是什么?

网友(点评):
是要画上半部分曲面的方法。

网友:
应该用扫描好点

网友:
用放样,用下面的边框线作引导线,闭合放样.

网友:
给你画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