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轴断裂,请教

楼主(2013-08-13):
45#锻件正火处理,断裂处直径520,一圈断裂,液氮冷冻,过盈量为0.15左右。冷冻拿出来装配好,约20分钟后出现裂纹,嘭的声音,很清脆。
另外一件销轴也是,从中心断裂。我猜想可能是内应力过大导致的。我打了硬度在断裂处为HB260左右,其他为HB200-HB260,锻件有粗晶情况,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看。

楼主:
怀疑热处理没按正规做,锻造完估计都可能余热喷水了。只能等后面做金相分析了。

网友:
一般是粗晶,近表层有片状氧化物,镦、拔过程处理不好,或者镦拔工艺不到位,导致片状没有消除或细碎,

片状导致断面裂隙,裂隙发展,而芯部硬度大,抵抗,最终断裂,

也见过大轴锻造后没有立即热处理,间隔时间长了,冬季风吹断裂,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要现场具体分析了,大概要花半小时,

网友(点评):
从粗车,精车到精磨结束都没有发现裂纹。就是冷冻完装配结束20分钟后开裂。

网友(点评):
早期没有发现裂纹,不一定是没有,你肯定没有探伤,这个很明确,典型的横向断裂,类型很简单,大轴常出此类事故,没有经验的厂家的典型问题,你厂玩这个肯定时间不长,假如玩过几年,有经验了,以后不可能有这事

网友(点评):
锻件正火粗车完都探伤过。这个轴做了好几年了。今天第一次出现。

网友(点评):
化验磷的残留值,铝盐低倍形态,把这两个数据拿上来再说,没有数据,大家都在空谈,

网友:
不是研究材料和工艺这块的 不过也很想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帮你顶。期待真相。

网友:
希望看到楼主的最终结果

网友:
估计:
      过盈量太大,装配20分分钟要热胀,而相关件约束了膨胀,类似于周圈剪切作用。也与正火工艺或内应力有关。
建议:
      作成厚壁空心轴,厚壁的选择在热胀冷缩方面非常有讲究的,当然要满足功能要求。有一点拿不准:正火改为调质。

网友(点评):
这么重要的轴还是调质一下

网友:
冷快了吧~

网友:
你的连接配合处没有在毂上做卸荷槽?

网友:
材料随着直径的增加,强度也会明显的下降。

网友:
正火是最后的工序?这么大的件   能不能用退火呢 ?* b( _; F0 A5 c
我也觉得是正火导致内应力太大了

网友:
正火时间过久了

网友(2013-09-16):
45#钢我们公司还没有出现断裂的现象,倒是40CrNiMo倒是出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