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力士乐E型和E1型阀芯比例阀的问题

楼主(2013-08-13):
力士乐培训教材上,说对于面积比为2:1的油缸,若在有杆腔施加一个比驱动压力高1/4的反力,无法实现,有点不太理解,请各位高手解释,谢谢!(另附力士乐培训教材原话)

楼主: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自己回一个比例阀控缸的图,施加一个惯性载荷,分析两腔的油液压力和速度,同时考虑P-A、B-T口的压降、油缸的面积比,你就能轻松得到结果了。
这个主要是解决非对称液压缸的控制问题

楼主:
谢谢贝贝版主的答复,我计算过了,E阀芯的比例阀确实有问题,但是我觉得E1阀芯也解决不了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