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柱塞泵的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3-08-13):
问一下,力士乐柱塞泵的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

楼主:
最好是A11V系列的

网友A:
柱塞泵工作寿命和您使用的工作压力有关系,最好描述下你用的工况

网友:
130公斤,煤矿用,一天八小时左右,恒压变量柱塞泵

网友A:
工作压力接近钢厂用的液压系统,常规数据统计,一天才8H,如果油液清洁度内控制在NAS9级,基本可以用8-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泵工作寿命和您使用的工作压力有关系,最好描述下你用的工况

就是额定压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压力接近钢厂用的液压系统,常规数据统计,一天才8H,如果油液清洁度内控制在NAS9级,基本可以用8-10年

也就是说三万个小时吧

网友:
做正常使用,可以使用10年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额定压力下

额定压力,35MPA吗?6000小时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压力,35MPA吗?6000小时以上吧,

感谢您的回复
使用寿命这项指标真不好找,没有具体的数据
您说的35MPa,6000小时有依据吗?还是经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压力,35MPA吗?6000小时以上吧,

6000
是35MPa下满载连续运行时间吗?

网友:
嗯,根据试验数据加寿命试验的理论公式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