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2014新版本资料

楼主(2013-08-13):
Solidworks又要出2014新版本了吧,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对它的新功能很期待呢!各位,如果有的,传给我看看啊!

网友:
额,2014都出来了???

网友:
xp系统悲催啊   2012版本还是上个月刚装的

网友:
新版本估计也没多 少变化

网友:
2013好多功能我都用不到

网友:
文件刚好4.8MB上传不了一件,只能分两件

网友:
一、在装配设计方面:
When choosing more views from the viewpalette, SolidWorks indicates which are being used, and which are missing;(在视角调色板当选择很多视角时,SolidWorks会显示正在使用的,以及错过的)
Display Style context menu (显示样式出现在快捷工具栏上)
High-quality shaded views (高品质阴影视图)
Angular running dimensi  — Can changethe dimensi , run bidirectionally, set the extension lines to the center(标注角度带辅助线)
Split table by row count — For a bill ofmaterials with many components; SolidWorks remembers the number specified(表格的单元格拆分出行)
Smart mate delay — Components only tryto mate themselves to the geometry when the user pauses for a customizablelength of time(智能装配延迟,时间由用户来自定义,组件根据几何形状来装配)
Feature-driven component pattern(特征驱动组件方式)
Rotate exploded views(带旋转角度的爆炸视图)
Quick Mate context menu(快速装配方式出现在快捷工具栏中)

二、有限元分析方面:
CircuitWorks now supports thermalproperties — Including specific
heat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CircuitWorks现在支持热能属性- 含比热和热导率)
Link to
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 Cannow assign these properties to each component,
or automatically create heatsources(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 -
现在可以把这些热能属性分配给每个组件,或自动创建热源)
Bolt mapping — SolidWorks Simulation
canautomatically create connectors in the simulation
model(螺栓贴图,SolidWorksSimulation中可以自动创建螺栓联接的仿真模型)
Results symmetry(结果对称)

Residual stress from SolidWorks Plastics— Can also add other loads for a more
complete picture(来自于SolidWorks注塑分析的残余应力,也能加进荷载中去了,这样才有全面的分析)
三、草图绘制方面:

Slots in hole wizard — Swap out holesfor slots,
including  counterbore, countersink, and regular
slots(槽口孔向导,槽口与孔特征互换,包括扩孔,锪孔和规则排列的槽口)
Hardware is locked to temporary .
axesthat are automatically placed in the slot.(强行锁定到临时轴并自动放置槽口位置)

Fixed-length spline — Drag any of thepoints and manipulators and the length is
retained.(固定长度的样条曲线 - 拖动点和操纵和被保留的长度)
Style spline — Offers more control
overshape Replace sketch entities(样式样条曲线 - 提供更多的控制权外形替换草图实体)
槽口特征与孔特征的互换

四、电气设计方面:
SolidWorks Electrical harness — Required connectors
areinstantly available, and can be inserted by snapping them into
place(SolidWorks的电气线束- 通过捕捉到的地方,可以插入所需的连接器立即可用)
Reuse existing
harness(重用现有配线)
Clips in flattened representation(扁平表示在剪辑)
Colored
connector pins(彩色端子)

五、可视化设计方面:
Order-independent transparency — For
rendering that makesthe internal components visible(顺序无关透明度 - 对于渲染,使内部组件可见)

Sunlight and sunlight animati  — Enter the longitudeand latitude of
any location,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time of day(日光和日光动画 -
输入的任何位置的经度和纬度,以及一天中的日期和时间)
eDrawings with augmented reality — Overlay images
of thedesign on live feed from a mobile device's camera(带增强现实技术的eDrawings -
从移动设备摄像头对设计直播的覆盖图像)
Network rendering animati (用局域网分布式计算技术对动画进行渲染)

六、设计管理方面:
Environment themes — Use precreated themes or create yourown
add butt  to toolbars, modify mouse gestures(环境的主题 -
使用预先创建的主题,或创建自己的按钮添加到工具栏,修改鼠标手势)
History folder — Located at the top of the
FeatureManager, lists last five features worked on(历史记录文件夹 -
位于顶部的特征管理器,列出最后编辑的五个特征)
Flexible Assemblies context
menu(活动件进入快捷工具栏上)
七、钣金设计方面:
Sheet metal corner gussets — Gussets are
automaticallyignored when gussets are unfolded(钣金边角角撑板 - 强化骨架时自动忽略褶子展开)

Lofted bend transiti  (放样弯曲转换)

网友:
我昨天才装上2013,但是今天电脑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