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坐标检测凸轮曲线

楼主(2013-08-13):
公司里的凸轮零件是外包的,一直无法检测,最近想用三坐标检测。跟三坐标测量室那边沟通了,不知是技术问题还是机器问题,说很难检测,故特来求助:

      如图凸轮,六等份,只需检测凸轮曲面的中径坐标即可,也就是6条曲线。本来想用三坐标自动扫描曲线的坐标,但三坐标那边说不能确定X,Y坐标轴,即使导入三维模型,也难以将零件坐标跟软件系统坐标对齐。如果要完全对齐坐标轴是不可能的,就是不知道在什么范围可以接受。想过各种想法,都被他们否定,看他们的意见就是要对齐坐标。不过他们没有检测曲面曲线的经验,我一直怀疑是他们技术问题。我的一个同事说,三坐标检测时,只能同时动一个轴,就是最原始那种测量。自动检测话,只能先手动检测完一个零件,然后才能照着原先这个坐标扫描,当然必须用工装保证这个零件跟第一个零件在同一个位置,即坐标系相同。按目前的情况,这难以做到,因为很多零件都要三坐标检,不可能单独挪出一块地方固定给这个零件。

       检测设备是:MQ8106 西安爱德华的,软件是 AC-DIMS V2.0。我见过这台三坐标,探头可以空间移动,理论上检测空间曲面都没问题。我的目标是:①检测实际曲线与理论曲线拟合情况,评定其轮廓误差 ② 评定凸轮各等分曲面/线的一致性。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2坐标检测这个东西确实比较麻烦。
楼主不如用线切割切个检具用塞规检,虽然没有3坐标直观,效果也不错

网友(点评):
检测样块和三坐标检测是同步进行的。样块的图纸已经做好了,而三坐标检测进展缓慢

网友(点评):
线切割做出了也要验一下才能做检具呀

网友A:
三坐标测量你的零件没有问题,只能说三坐标操作者水平太低。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工件放在转台上,旋转一个角度读取一个数值。

网友B:
你这个曲面是那种简单的,圆弧和直线相切吗,如果是应该很简单的啊,我用我公司那种海克斯康的便携式的三坐标都能给你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测量你的零件没有问题,只能说三坐标操作者水平太低。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工件放在转台上,旋转一个 ...

现在的情况是,工作台已经明确不能转的,而且也不想增加额外的工装夹具。曾经想让三坐标的测头每隔一个角度地旋转测量,但被告知不可行。公司的三坐标检测人员确实没有检测曲面曲线的经验。我们一直觉得三坐标检测这个应该不难,但如何建立坐标系和数据处理确实困扰着我们。大侠能否详细说说怎么检测这个零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曲面是那种简单的,圆弧和直线相切吗,如果是应该很简单的啊,我用我公司那种海克斯康的便携式的三坐 ...

图片这个零件非精确建模,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不需要检测整个凸轮曲面,只需检测曲面中的一条轨迹线即可。按理说是不难,但细节上怎么操作存在很多问题。大侠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用光学显微镜也可以测量。
这个零件就是要测到几个圆弧的起点位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学显微镜也可以测量。
这个零件就是要测到几个圆弧的起点位置嘛!

光测几个起点,对评定零件质量情况意义不大

网友:
此类零件属于小圆弧零件检测。
对于三坐标检测确实是存在的误差比较,有时检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相差几个数量级的误差都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对于坐标的建立也是有很大的难度,就是迭代法也是不怎么能够建立多么的准确。
对于这类零件最好的是和模拟装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或者非要用三坐标检测可以有两个方法
1、在工件上做一个定位孔之类的东西,以此为基准方便坐标系的建立
2、采用白光扫描的来检测你这个零件(按照十分之一的原则看,工件的公差在0.1以上比较好)
不要把三坐标想的是万能的
也不要就不相信三坐标,等你干了以后就知道了
 p8 O' L3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