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度、圆柱度、跳动的理解

楼主(2013-08-13):
今天收到配套商发来的轴承图纸,简图如上。大家帮我看看它的形位公差有必要这么标吗?圆柱度0.8丝是不是已经限制住了圆度的1.1丝呀。并且圆度与跳动是不是重复呀。

网友:
这3个由上到下分别是:
圆度
同轴度
跳动
圆度与跳动是两个概念
圆度是半径差,比如说这个零件,用千分尺,分别量取几个截圆的直径。量取零件最大的半径差就是该零件的圆度。
而跳动则是穿上锥棒,放置在V形铁上,转动零件,所取截圆在百分表上的最大跳动为圆跳动的公差值。
简单的说圆度是表示圆形状的误差的,而跳动则是表示圆相对于轴心的误差

网友:
图中有是有误,1,同轴度是位置公差,是有基准的,图中没有。这是不对的。2、同轴都在0.008了,圆跳动还能到0.05吗?不可能,这也是不对的。

网友:
但不是你那样理解的,看来你对行为公差也不太熟哦。呵呵

网友:
1、你那三个分别是圆度、同轴度、圆跳动。圆度是形状公差,而同轴度、圆跳动是位置公差。
2、个人认为圆度与圆跳动没矛盾,只是取值有点问题。圆度0.011表示,任一正截面上的圆周必须位于半径差为0.011的两同心圆之间。。圆度是平面的东西,注重的是面。。而那个外圆由无数个截面组成。附:(圆柱度是空间的。。注重的是体。)
其次向楼上说的,同轴度是说的中心轴的偏差  而跳动呢就说的表面的偏差值。由于同轴度测量的是两圆中心轴的的偏差,这个不好测量,一般来说,无论你标的是同轴度还是圆跳动,都是架在V型块上来测量外圆端面的跳动。你那工件同轴度和圆跳动差太多,明显有问题。
3、在同一要素上给出的形状公差值应小于位置公差值。简单讲你那同轴度公差应该比圆度公差大。。所以圆度0.011 同轴度0.008明显是错的。还有同轴度的标注也错了,同轴度是前面加个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