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使用缓速器的车为何很少?

楼主(2013-08-13):
缓速器是一种非接触刹车系统,由于不接触无磨擦所以不发热,由于安装在传动轴上刹车时车轮不会抱死,不会发生侧滑。如此多的优点国内车辆为何安装不多?

网友:
希望楼主深入揭示

网友:
主要还是成本,缓速器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一般客车上装的比较多,卡车上一般都装成本较低的排气制动和发动机排气门制动装置,电涡流缓速器的发热量也不小,散热不好容易发生火灾,液力缓速器要

网友:
车价一天天跌下来,东西会好上去吗

网友:
汽车行业竞争太激烈了把

网友(2013-10-07):
主要是成本因素,国内电磁缓速器大约8000元左面,液力缓速器大约15000元左面,国外的可能要双倍的价格!

网友:
    据我了解,其实缓速器在车辆上、特别是大客车上还是有相当的使用量的,而且国家还规定了一些范围内的大客车必须强制安装缓速器。缓速器分为电涡流和液力两种型式,电涡流缓速器国外最著名的品牌是法国的TELMA,而国产电涡流缓速器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是“特而佳”;估计每年总的安装量应该会超过五万台。
    楼主所示的图片上显示了一个缓速器控制手柄,在长途大客车上一般会看到这个手柄。但在城市客车(特别是公交车辆)上,却很少看到有这个手柄,其实城市公交安装缓速器的车辆占有很大的比例。其原因是城市公交车的加速、减速非常频繁,刹车系统损坏率很高,安装缓速器对于提高城市交通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城市公交车一般是不安装缓速器控制手柄的,而是将缓速器的控制结合到脚制动系统中,即踩下制动踏板,缓速器就会同时工作,这种设计是便于驾驶员快速操作;在缓速器工作时,车辆仪表台上一般会有一个由数个LED等组成的条形指示灯,用来显示缓速器作用力的大小。由于看不到控制手柄,可能我们会误以为车上没有安装缓速器。
    在车辆外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标识,比如“ABS”,空调等,但缓速器却没有一个让人一看就明白的标识,这也许又是我们感觉缓速器使用量特别少的原因。

网友A:
缓速器主要用在城市公交和大卡车上,在卡车下长坡制动用啊。
所有缓速器都会发热,只不过电涡流缓速器可能会将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电能存入蓄电池,所以,发热相对少一些。
而液力缓速器主要将制动产生热量由冷却系统散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速器主要用在城市公交和大卡车上,在卡车下长坡制动用啊。
所有缓速器都会发热,只不过电涡流缓速器可能 ...

所有缓速器都没有回收能量的功能,相反的电涡流锾速器消耗能量更多。

网友:
发一张我早先做的关于电涡流锾速器工作原理的图片,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有缓速器都没有回收能量的功能,相反的电涡流锾速器消耗能量更多。

有些电涡流缓速器在制动过程中,可以切换到发电机模式,将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电能,存入蓄电池储存起来,在车辆起步时,电涡流缓速器切换至电动机模式,利用蓄电池中的电能来加速车辆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涡流缓速器在制动过程中,可以切换到发电机模式,将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电能,存入蓄电池储存起来,在 ...

    从原理上讲,电涡流缓速器应该具备能量回收/再利用功能的,并且也有这方面的专利,也有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都很难达到产品化应用的程度。其主要的原因:1、从车辆设计方面考虑,如果采用能量回收/再利用的模式,那么缓速器就等同于一个电机。该电机同时具备发电和电动两方面的能力。并且发电能力和车辆所需要的缓速制动力要匹配,也就是说该电机要有足够的能力将制动能量转换成电能。拿一辆11米左右的城市客车为例,能满足缓速制动(而不是紧急制动)所需要的电能转换装置(电机+控制器)的转换能力应该不小于120KW(实际上在11米车辆安装的产品化的缓速器,其缓速制动能力在250KW以上),这个级别的电机的重量大概不小于400kg,体积也很大,再加上发动机、变速箱等,按照常规的车辆设计,是无法布置的。2、从配套的系统来看,11米城市客车上所配套的铅酸蓄电池一般不超过24V/200Ah,该电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吸纳120KW以上的电能,更无法在车辆加速时向电机提供必要的电能。假如在车辆加速时,缓速器系统为车辆提供50KW的辅助动力,那么24V的电池系统瞬时必须向缓速器提供5000A以上的电流,这就很难找到这样的蓄电池和缓速器,而且动力电缆的配套也是问题。假如我们设计另外一套电机、控制器及电池系统来为该缓速器配套,那么这就不是缓速器系统,而是新能源(混合动力或纯电动)车辆系统了。
    所以真正实用意义上的缓速器,它只能是缓速器;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手机都具备照相功能,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手机的照相功能却是无法取代照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