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张紧结构,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08-13):
我的这个机械手是仿造日本的,大体结构差不多。由三个部分组成,有升降部分,旋转部分,还有伸缩部分。伸缩部分是用的同步带轮,带轮形式为S3M的,带轮与带轮之间的中心距为固定的,不可调节,同步带形式也和日本的一样。但是我装完皮带后伸缩结构总有一点松,导致结构的刚性差,旋转的时候伸缩部分有抖动。伸缩部分伸出停止时也颤动。我安装了张紧轮,但是效果不好。我装的张紧轮从内部向外张试过,从外面向内压也试过,两种张紧方式都试过,效果还是不行,刚性差,有时还有噪音。我看日本的结构这个部分看不到,感觉他们没有装张紧装置,但是皮带很紧,刚性很好。

不知道内嵌钢丝的同步带效果如何,大家有用过的没有?大家有没有别的张紧方式,能使皮带很紧,从而提高刚性。

电脑三维图

电脑三维图

伸缩机构——东方步进电机驱动

伸缩机构——东方步进电机驱动

旋转部分也是东方步进电机

旋转部分也是东方步进电机

张紧轮安装方式

张紧轮安装方式

整体

整体

日本机械手

日本机械手

网友:
楼主真是有钱人,用的THK的导轨啊,目测四号SSR20系列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国企,我是练手的,不差钱啊

网友:
什么时候我要有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A:
大侠,张紧轮不是这样装的吧?要压在外侧。。。。你这个张紧有什么意义呢?

三维设计里面不是搞得挺好吗?

网友(点评):
最开始也是压外侧的,但是噪音比较大啊,而且压外侧时也不是特别紧,刚性还是不好

网友(点评):
是哪里的噪音呢?转速多少啊?轴的强度校核过吧?

网友(点评):
lz,如果只压一头如何?其实没必要加两个张紧轮啊?我们以前都是只压一个,转速是500r/min。张紧的话只是手拨动带轮是非常紧的。

网友(点评):
皮带和带轮之间产生的噪音,转速不高,轴的强度也没问题,噪音产生的原因现在分析可能因为带轮是伏龙的,同步带是MISUMI的,可能吻合性不好,这个机械手已经在我们的设备上应用的,不过速度和刚性比不了国外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不是张紧论的问题,看日本人的结构好像都没有张紧轮,不知道怎么能提高刚性。

网友:
能不能上传3D,借兄弟们把玩把玩

网友B:
机械手用在半导体行业吗

网友(点评):
是的,半导体行业,抓取硅片,采用真空吸附

网友:
还有一点,我们的张紧轮是没有齿的,就是带限位圆柱,压在皮带外侧。

网友(点评):
恩,下次我再做一个压外侧的试试

网友(点评):
厉害,知道的挺多

网友:
涨紧轮肯定是从外往里压。否则,不但伤皮带(皮带齿的磨损加大),而且皮带轮的包角也变小。
刚性不只是皮带的问题。也许皮带根本没有打滑,而是电机力气不够呢?即使LZ的电机和日本人的一样、齿轮箱也一样,也许里面的控制参数就不同呢?控制参数也会影响刚性的。就算参数也一样,也许LZ的机械臂质量、转动惯量、重心位置和日本人不同呢?这些不同都会导致“刚性下降”的症状。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依葫芦画瓢是行不通的。

网友(点评):
恩,您说的很对,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这些东西我们也都考虑了,我们这款机械手也做了4代了,一直在摸索,现在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设备的使用,但是还是有缺点,和人家的比不了。这个刚性差就是一大缺点。

网友:
一顆馬達控制一支臂的延展是嗎?速度是否夠快?精度如何?

网友(点评):
速度不快,重复精度10道就可以了

网友:
樓主是否可以多發點資料供我們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张紧轮不是这样装的吧?要压在外侧。。。。你这个张紧有什么意义呢?

三维设计里面不是搞得挺好吗 ...

压外侧的话,都是用轴承的么

网友(点评):
一样的,里面都是轴承

网友:
貌似小日本的机械手的固定板比较薄,是他们的材料用的比较好?由此疑问请告知。

网友(点评):
是很薄,所得的件都很小巧,材料好,加工能力强,设计的也很巧妙

网友C:
如果日本的那个没有张紧装置,那他一定是靠调中心距来预紧同步带的。
噪音,抖动这些问题是个综合因素。比如机械的固有频率。

网友(点评):
确实没有张紧轮,我上午又看了,而且中心距是固定的,但是皮带确比较紧啊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调节吧,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偏心轴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日本的那个没有张紧装置,那他一定是靠调中心距来预紧同步带的。
噪音,抖动这些问题是个综合因素。比 ...

这个就是设计能力的问题了。别人是通过参数计算加模拟得出的结果,就我个人来说基本上是尺寸能配合就不错了,基本没有考虑形变啊,应力等等!偏位,我目前只是出于模仿外观的阶段,希望以后多学习能更专业一些!!!

网友(点评):
拿软件算算,呵呵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发张我司的张紧方式给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谢谢,新方式啊,内外都有

网友(点评):
下面的轴承是张紧的,上面的小带轮是不是测量转速用的?应该不是张紧的吧

网友(点评):
下面提高包角的,上面涨紧的.

网友:
真是牛B啊

网友:
练手??真是牛逼

网友(点评):
呵呵,是的,就是练手,国企就要好好练。这个已经是投产的第四套了,过段时间我准备做第五台,看看能不能再优化一下。

网友:
不简单  顶一下

网友:
楼主不要只注意同步带,看一下同步带轮轴与轴承与轴承座等的装配精度,轴向窜动是否太大。

网友:
楼主不要只注意同步带,看一下同步带轮轴与轴承与轴承座等的装配精度,轴向窜动是否太大,

网友:
机械手不错不错不错吧

网友:
换电机试试

网友:
好羡慕啊

网友:
先顶贴,再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像是新松的真空机械手,个头不小,可是没见过同步带的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大哥,把3D图上传上来学习学习撒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向前辈致敬,学习啦~

网友(2016-10-21):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用在半导体行业吗

是什么用的硅片?

网友:
没有张紧,那就在中心距控制啊,

网友:
东方电机啊,楼主这套设备代价大了

网友:
是否楼主选择的材料偏重以及轴加工误差大了

网友:
看了这些大神的图纸 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厉害

网友(2018-09-21):
膜拜楼主,水平很高啊

网友D(2022-03-02):
您好,请教一下,  这里的两个关节通过旋转进行伸缩,是采用一个电机和同步带轮来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教一下,这里的两个关节通过旋转进行伸缩,是采用一个电机和同步带轮来驱动的吗?

是的

网友D:
看您是2013年就开始做了,请问精度可以达到+-0.1mm吗?可以发个模型来参考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您是2013年就开始做了,请问精度可以达到+-0.1mm吗?可以发个模型来参考学习吗

精度达不到那么高,这个图纸考不出来,属于研究所保密的,U盘都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度达不到那么高,这个图纸考不出来,属于研究所保密的,U盘都不能用

请问精度能达到多少?有是按日本的1:1抄的?轴承是用机器人专用轴承还是角接触轴承?我们现在也想做一个来玩玩,就是担心精度。也想前辈传授点经验过来,避坑。

网友E:
看上去同步带宽度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同步带宽度差很多

宽了刚性好,但是体积大,结构件尺寸变大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精度能达到多少?有是按日本的1:1抄的?轴承是用机器人专用轴承还是角接触轴承?我们现在也想做一个 ...

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另外现在一般使用谐波减速机,增加刚性和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成对的角接触轴承,另外现在一般使用谐波减速机,增加刚性和精度

如果用谐波的话,价格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谐波的话,价格就贵了

第一个关节,第二个关节还得用同步带,注意保证刚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关节,第二个关节还得用同步带,注意保证刚性

我们自用的,需要精度在+-0.5mm以内,像您这样用同步带的方式,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自用的,需要精度在+-0.5mm以内,像您这样用同步带的方式,可以做到吗

那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感谢感谢,请问同步带轮齿数比是多少?不同的齿数比例感觉两个关节旋转时,手指走的是弧线,不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