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哪些方式将一个圆柱销从孔内取出?

楼主(2013-08-13):
集思广益,说说通过哪些方式将一个圆柱销从挤压杆的销空中取出,大家可以多提点建议。
公司在调试挤压机时,圆柱销被主缸紧紧的顶入了挤压杆的销孔内,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方式。

如何最有效的将已变形的圆柱销从孔中取出。补充内容如何:

1、圆柱销(总长80mm)半截原本通过过盈配合装入挤压杆的销孔内(安装尺寸为45mm),半截露出,与挤压模配合。

2、挤压杆材料为3Cr2W8(H21),变形的圆柱销材料为4Cr5MoSiV1(H13)

3、圆柱销,直接被压成饼状。有“一”变成“┥”。

4、图中有焊接断裂的痕迹为,我司失败的方案。我们的方案为:先将一块铁板与变形的圆柱销满焊,铁板2端,焊接2个螺帽,利用拧螺丝的,将圆柱销顶出挤压杆,原理类似,螺旋千斤顶,但是,最终失败,焊接处开裂。

希望,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建议,或者一些理论上行的通的方案,一起讨论。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小题大作了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典型的破拆工序,毫无难度的,只要是合格的钳工一个人绝对可以完成的。角磨机把表面焊接的那些打磨平整,然后短合金钻头用磁座钻上给销子穿孔,余下就用小磨头打磨瓦解销子

网友:
这个确实难搞,我就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大神能搞定

网友A:
1:如果允许,在90°的位置重新打孔,,放弃原来的位置。2:在圆柱销上打孔,攻丝,拔出来。3:直接打孔,把圆柱销打掉。

网友(点评):
(圆柱销上打孔,攻丝),不行的,丝扣要坏,变形力很大

网友:
电火花将销中心部分打掉,让其变成薄壳结构,再焊接拔出

网友(点评):
我也是想的这个方法。

网友:
应该是销子的硬度比较高打孔 攻丝 不太容易。可以尝试用电火花腐蚀'或者以焊接的方式取出(建议用氩狐焊)•

网友:
绑定了,看看哪位大侠能解决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才能绑定啊?

网友B:
用H13做销子?

网友:
1、焊接时用的什么焊条,看图片开裂情况应该是焊条选用不对,用不锈钢的可以。
2、把销子从中间铣掉留0.1的壁厚,避免破坏孔。敲下就出来了
3、有那功夫直接重新开2个孔也快的。

网友:
销子应该已经热处理了,打孔恐怕不行。还是电火花打吧。

网友:
确实是个难题,等高人解决

网友C:
不是太懂,随便说下。能不能把这工件拿去退火,然后在原来地方重新钻孔。。

网友D:
先用角磨机把硬层打掉,钻孔,攻丝。手工不行上镗床打孔攻丝,不可能去不掉

网友E:
有个问题,销子严重变形,就算取出来了,孔也不能用了,只能扩孔再用,建议重新找位置干孔

网友:
俺就不会用啥拉呀、攻丝呀,过盈量加挤压变形后,其过盈摩檫力非常大,可能会超过材料的抗拉强度。

直接钻孔,选用硬质合金刃部的钻头,分2~4次钻,其道理如 4# fmdd 老师说的 “让其变成薄壳结构” ,再适当的使薄壳变形或破坏,然后再取出。

网友(点评):
一般到最后都是这种做法,其实所花时间还算合理

楼主:
集思广益,说说通过哪些方式将一个圆柱销从孔内取出,大家可以多提点建议

引用 网友B:
用H13做销子?

是的呀,这是个耐高温,耐冲压的好材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懂,随便说下。能不能把这工件拿去退火,然后在原来地方重新钻孔。。

不能呀,这是个挤压杆,我拍的只是一部分,挤压杆很大的,我只是拍的一部分结构,如果去退火,会改变整个挤压杆的应力等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销子严重变形,就算取出来了,孔也不能用了,只能扩孔再用,建议重新找位置干孔

干孔可以的,但是这是个挤压杆,挤压杆的端部还有定位的结构,不是一根光轴,一旦重新换孔,原先设备上的一些,定位机构,要重新设定调整了,工程也大的,因为,设备都是自动化的,定位全部由原先设定的。

网友: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设备啊,长见识了,你这玩意可以把我们的设备压坏啦

网友:
很简单啊!!

我看你的圆柱销应该尺寸不小,这样的话可以再上面攻一个螺纹,然后用拉模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焊 也不要顶

你试试用拉模的惯性把它弄出来。。。

网友:
以前做过潜孔钻,有翻新的,中面布满了销状的硬质合金,全是热涨法过盈装配,翻新时要将磨损的硬质合金销卸下,才能车掉一层再打孔装新的硬质合金头,卸下时全部用电火花的,别无良策。

网友:
支持电火花打出。

网友:
打孔攻丝用千斤顶拔是最普遍的方法,当然耗点钱就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破坏掉销子才行
施焊已经不太可行了,面已经平了。 想说的是,焊缝处断裂说明焊接方法不对啊,焊缝的强度必须要大于母材才行。

网友:
确实蛮难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允许,在90°的位置重新打孔,,放弃原来的位置。2:在圆柱销上打孔,攻丝,拔出来。3:直接打孔,把圆 ...

嗯   求大神啊  有难度

网友F:
    铜公在内地也叫电极;因为电极大部份都采用红铜加工,因红铜的导电性好和易加工性,在电火花加工时,电极本身所产生的热量较小,损耗也相对要低些。所以在沿海地区把电火花加工的电极叫铜公。意思就是用铜去"放电"工件(模胚)的意思。根据加工的需要,也分为粗公和幼公也叫精公。

铜公是紫铜,紫铜加工出来形状跟产品一样,放收缩之后用电脉冲对型芯或者型腔进行再加工,当然再加工也是有条件的,要么是电脑锣加工不到的地方(由于刀跟加工中心的设备或者客观原因上的问题),也有的就是产品的技术要求,比如是模具的生产周期要长一点,这样模具的温度要高一点,那么刀具很难加工或者不能加工的情况下就用铜公进行再加工,以便达到模具所需的要求。

采用注塑模、压铸模特殊形腔的加工方式——电极(铜公),用火花机来通过放电腐蚀的过程来达到去除圆柱销要求。

网友:
                  电火花可以做工装的            高度不会是太大问题

磨光机磨掉 变形的部分    ,露出销子 。             我估计内孔也会有变形的         即使打孔攻丝了 也不一定能拿出

         要么换个位置 重新弄孔

网友:
电火花,我们这就这样

网友:
可能的话,重新钻孔。原来的孔就是能取出来恐怕也不能用了,还是需要重新钻孔。

网友:
在销中心打孔,攻丝,然后用类似拔销器的东西拔出来.

网友:
同意ffdd的观点

网友:
做一圆母,内孔与销塞焊,螺纹端部安装螺栓加其他装置往外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角磨机把硬层打掉,钻孔,攻丝。手工不行上镗床打孔攻丝,不可能去不掉

那要大型机床了,挤压杆就差不多有900公斤呢,是个大家伙。

网友:
只能电火花了吧~太大了打孔攻丝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公在内地也叫电极;因为电极大部份都采用红铜加工,因红铜的导电性好和易加工性,在电火花加工时,电 ...

理论上是对呀,那有那么大型的电火花加工设备吗,挤压杆有900公斤,长度有1米6.外径有350呢。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
我原来取20直径的销子,采用的方法是找正销钉中心(尽量找正),打中心孔,钻18的孔。然后就剔出那个小套来。

网友:
我原来取20的销钉,采用的方法是钻18的孔,然后把那个小套剔除了

网友G:
钻孔通孔,攻丝,拧上液压接头,再用70mpa的手动液压泵软管连接,打压,保证不到40mpa的压力自动挤出。ok!超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钻孔通孔,攻丝,拧上液压接头,再用70mpa的手动液压泵软管连接,打压,保证不到40mpa的压力自动挤出。ok! ...

请问,根据大侠经验,估计要打多大的螺纹孔。圆柱销外径只有30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根据大侠经验,估计要打多大的螺纹孔。圆柱销外径只有30mm。

m10、12、14、16都可以,通油直径5、6mm,螺纹要堆形英制最好。加压之前要保证安全,人要避开销子要冲出的地面。

网友:
我想电火花是最可行的方法。

网友(点评):
电火花设备当然要自己做的,焊个可以放下这根挤压杆的水槽,做个固定的工装,脉冲头用螺杆步进电机控制速度,电源用线切割上面的高频电源,脉冲头可以用和销子差不多大的铜管,应该可行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东西顶出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m10、12、14、16都可以,通油直径5、6mm,螺纹要堆形英制最好。加压之前要保证安全,人要避开销子要冲出的 ...

圆柱销材料为H13,经过热处理,用什么材料的钻头呀,这个应该是重点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圆柱销材料为H13,经过热处理,用什么材料的钻头呀,这个应该是重点吧。

销子中心应该是没有硬度,对吧?你那有手动液压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销子中心应该是没有硬度,对吧?你那有手动液压泵吗?

没有手动液压泵呀。

网友(点评):
千斤顶改装!

网友:
销子中心钻攻螺纹比较困难,电火花的效率实在是慢啊,但是一定好使

网友:
打光孔,成薄壁结构,在想办法敲掉。

网友:
用尖头的簪子,慢慢转圈打出来

网友:
靠设备  用穿孔机/电火花 放电加工  靠人  技术好的维修钳工也能搞定

网友:
用火花机来通过放电腐蚀的过程来去除圆柱销

网友:
学习一下~~
不怎么懂,能否钻孔后灌入液氮使销收缩再拔出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学习了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允许,在90°的位置重新打孔,,放弃原来的位置。2:在圆柱销上打孔,攻丝,拔出来。3:直接打孔,把圆 ...

支持这个几个办法,买个反向丝攻

网友:
看看高手出招

网友:
最好用电火花,但是没有条件的话钻孔攻丝。。

网友:
我觉得在开始焊接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大型机床了,挤压杆就差不多有900公斤呢,是个大家伙。

我就是个装配和机修钳工出身,经常拆卸销子,只要耐心都能去掉。不上机床,就找个磁力钻,

网友:
一起放到高温炉中 经过高温  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一般拆销子都会做一个拔销器,一个螺纹一根杆,然后利用惯性可以将销子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