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不换刀,不报警

楼主(2013-08-13):
我有一台FANUC Series O-T数控车床,刀塔不换刀,而且也没有报警号,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刀塔,油压的还是伺服刀塔

网友(点评):
是啊,楼主没介绍清楚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间那6根线有断的

网友:
,,电机有没有给电啊

网友:
问题有好多种了。。。。你这种有可能是线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