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花键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退刀5MM

楼主(2013-08-13):
图中花键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工,退刀5MM

网友:
插齿如何?

网友A:
图纸看不全,不知道这个轴有多长,短插齿机,长铣花键吧!

网友:
精加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看不全,不知道这个轴有多长,短插齿机,长铣花键吧!

轴的长度400左右,铣好像不好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的长度400左右,铣好像不好铣吧!

插齿机可以干,铣也可以的,用分度头嘛!好铣不好铣看方法了!

网友:
可以铣a

网友B:
高度允许的话插,行程不够只能铣,滚加工的话会滚到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允许的话插,行程不够只能铣,滚加工的话会滚到台阶,

卧铣的话也会铣到台阶的,难到用立铣也行?

网友:
最好还是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允许的话插,行程不够只能铣,滚加工的话会滚到台阶,

你们这边有能插的地方吗

网友:
退刀槽太窄,最好是插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