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直径标注的大小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4):
(图片)

网友:
把整张图发来看看

网友:
见识有限,看不懂 大小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表示重要的是尺寸,加工的时候必须保证的!你得问问这个画图匠!

网友:
要是满图都是那个,那就是普通的了。要是只有那一二个是那样的,就是表示必须保证尺寸及精度的重要尺寸。制图里面那个符号没什么特别意思,只能起到注意作用。

网友:
如果是特别提示必须保证加工精度的符号,在技术要求或另附说明里需备注说明符号意义。要非如此,该类符号只有制图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了。

网友:
有公差就已经表示是重要的加工部位和要保证加工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