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厂房布局,求助

楼主(2013-08-14):
我们公司是做非标机械加工的,有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线割和锯床等,工件大小不一,哪位高手给一个类似的车间布局图,另外做这个布局需要考虑哪些问题,请高手给发一个,谢谢

网友:
根据产品,按照工序

网友:
   首先要分析你们公司的加工流程,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怎么走的。然后合理的安排机床的顺序。
   还要分析物流的方向,装货,卸货的走向,仓库的位置。
   零件在加工过程中预留摆放的位置,怎么转运,然后分析走道的宽度,航调的吨位,找到最佳的值
   还要考虑工装区域,如何摆放大型工装,采用什么方式摆放。
   机床的特性也要考虑还,比如磨床尽量放在温度比较稳定的地方,车床,铣床铁屑到处飞
   粗加工毛坯的存放之类。
考虑蛮多的,提前最好多结合自己公司的实际考虑周到些,不然麻烦死,底下人还怨声载道

网友:
  凭个人感觉 ,随便说点
  锯床多用来 下料,锯床首先应该考虑拿取料方便;场地宽阔,能保证使用其他搬运工具 ,比如叉车吊车之类的,其次还应该距离原材料区比较近。
   磨床,考虑大的工件上机床的方便性,还有卫生方面。
   铣床,同磨床 。但得注意地基震动。
   车床,布局可以稍微紧凑一点。
   线割,离铣床  锯床远 。铣床运作,锯床上下料对地基都会产生震动。
   机台与墙壁之间预留位 要考虑维修方便,打扫卫生方便 ,尽量不要留死角。

楼主:
谁有图供参考一下

网友:
唉,和我们公司一样,干非标件的搞不好!东西太杂五花八门的东西都要干,锯床肯定要放在料堆旁边,跟在后面那就是车床了,在后面就是磨床了,·其他的床子好像就不是那么的讲究了,非标件不是个头啊!

网友:
4楼老兄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