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3-08-14):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我想用B型V带轮设计减速机,但是在计算单根皮带传递功率的时候,机械设计手册中B型V带对应的最大带轮直径是280mm,而我用的皮带轮直径是三百多的,请问单根皮带的寿命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手册上是最小带轮的最大直径,大于这个直径对单根V型带传递功率影响极小,故大于280的直径按280查表计算。

网友(点评):
原来自己理解的也不深刻,“大于这个直径对单根V型带传递功率影响极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是最小带轮的最大直径,大于这个直径对单根V型带传递功率影响极小,故大于280的直径按280查表计算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