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国齿轮差别问题

楼主(2013-08-14):
现在有个德国标准的直齿轮需要出图 m=4,齿数55,外径228;  怎么和国标生成的齿轮参数一样呢?  那我在图纸上直接写出几个参数来就行了吗?还用强调是德国标准吗?    我该怎么办?这图怎么出呀?、

网友A:
标准齿轮应该是一样的,‘国标’就是德标,

但你那个齿轮未必是标准齿轮,你要先玩懂了它修正了哪些数据,才能知道后来怎么了?贸然随意写几个参数,就欠考虑

网友:
lz,你对齿轮了解多少?不要告诉我只知道模数和齿数就ok了?德国的齿轮那也叫齿轮,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当然是一样啦。你也没看见外国人就多一条腿或者胳膊吧?

比如说齿轮的精度是几级的?有没有变位?是否要做齿形修形?滚,插,剃,磨要做到什么程度?硬度,层深乃至金相这些是不是要提供报告?加工完之后是不是要出齿形检测报告?

这些细节上的东西你做到位了,那么就不在乎什么德国中国的了。就把它当做齿轮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连压力角都没说,更别提其他参数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目的是出图。只需要弄清楚德标于国标直接的异同即可迎刃而解。怎么解决?看出查资料咯。。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看一下齿轮方面的东西,别照猫画虎弄的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不妨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齿轮应该是一样的,‘国标’就是德标,

但你那个齿轮未必是标准齿轮,你要先玩懂了它修正了哪些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照葫芦画瓢。

谢谢您啦!

网友:
同意2、3楼说的好,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妨照葫芦画瓢。

大侠的图在哪里见过?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

网友(点评):
嗯,随手抓图,好习惯。

网友C:
几何参数基本一样,但是精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何参数基本一样,但是精度不一样。

谢谢!!

网友:
ISO标准参考德标,国标照抄ISO标准,
反而GMMA和苏标在强度计算和各种系数的考虑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网友:
把基本的弄好就行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学习了,齿轮硬度,硬层厚度 应该怎么选还不知道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D:
基本参数都是一样的,只是加工精度你选一个与国标相近的标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参数都是一样的,只是加工精度你选一个与国标相近的标上就行了。

thank you

网友:
要看精度等级,材质,热处理,这些隐性的东西,往往更能决定齿轮的使用寿命

网友:
几何参数一样?精度等级一样?变位修正系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