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录取,感觉很迷茫,这个专业怎么样?

楼主(2013-08-14):
我是今年高三毕业生,小弟不才,高考本科落榜只能去一所化工学院读专科,现已经被此学校的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录取,可我对机电一点也不了解,据说就业挺不错,就是辛苦点,请问有没有对这专业有点了解的大哥大姐告诉我这专业究竟怎么样,感觉很迷茫,能告诉我就业有点什么方向吗,我想趁暑假学点什么,谢谢。

网友:
这个暑假好好玩,上了学,好好学。

网友:
这个“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基础知识与一般的机械专业是相同的,而化工设备就侧重在与其相关的行业设备上,我摘录了一本资料的目录,你看了就大概知道化工设备有什么啦:
*******************
资料简介:
最新化工设备设计制造与标准零部件选配及国内外设计标准规范实用全书
【作 者】: 编委会
【出版社】: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此书籍比较大 265MB 为了确保能够准确快速下载 请使用迅雷 在网站的 迅雷高速下载通道 下载
第一篇 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及通用标准
第一章 压力容器应力分析
第二章 压力容器设计参数的确定
第三章 内压圆筒和球壳
第四章 内压凸形封头
第五章 内压锥壳
第六章 平盖
第七章 外压容器设计
第八章 压力容器开孔与开孔补强
第九章 法兰
第十章 压力容器用材料及其许用应用
第十一章 低温压力容器设计准则

第二篇 球形容器设计制造及通用标准
第一章 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
第二章 材料
第三章 设计
第四章 制造、检验与验收

第三篇 大型储罐设计制造及和标准
第一章 储罐概述
第二章 立式储罐用钢材
第三章 罐底设计
第四章 罐壁设计
第五章 罐顶设计
第六章 内压作用下的储罐
第七章 储罐的附件
第八章 外浮顶罐
第九章 内浮顶储罐
第十章 立式储罐的风载荷
第十一章 立式储罐的抗震设计

第四篇 高压容器设计制造及通用标准
第一章 单层圆筒应力分析
第二章 高压圆筒及厚壁球壳的设计
第三章 高压容器筒体端部设计
第四章 高压容器的端盖
第五章 高压容器的密封设计

第五篇 换热器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结构设计
第三章 换热器元件的强度计算
第四章 管壳式换热器的制造与检验

第六篇 搅拌设备
第一章 搅拌器类型
第二章 搅拌功率及强度
第三章 搅拌轴机械计算
第四章 搅拌机的传动装置
第五章 搅拌容器的传热结构

第七篇 塔设备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塔设备的机械计算
第三章 塔设备的振动与防振
第四章 塔设备通用零部件
第五章 板式塔塔盘
第六章 填料塔

第八篇 干燥设备
第一章 喷雾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二章 流化床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三章 气流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四章 回转圆筒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五章 滚筒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六章 厢式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七章 真空耙式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八章 立式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九章 红外线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十章 高频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十一章 组合干燥器设计制造
第十二章 干燥器主要辅助设备设计制造

第九篇 除尘设备
第一章 除尘系统优化设计
第二章 过滤式除尘器设计制造
第三章 旋风除尘器设计制造
第四章 电除尘器与湿式除尘器设计制造
第五章 惯性除尘器设计制造
第六章 沉降室

第十篇 压力管道的设计及通用标准
第一章 压力管道的监察与管理
第二章 管道设计基础
第三章 管道器材受压元件
第四章 管道的膨胀与柔性
第五章 管道支吊架

第十一篇 压力管道的组成件及其选用
第一章 管道组成件
第二章 管道组成件选用
第三章 压力管道施工检验、检查和试验

第十二篇 泵及其选用与通用标准
第一章 泵的分类、用途
第二章 离心泵
第三章 柱(活)塞泵
第四章 隔膜泵
第五章 螺杆泵
第六章 单螺杆泵
第七章 其它旋转式容积泵
第八章 泵的选用和采购
第九章 部分定型产品泵技术参数

第十三篇 压缩机、通风机及其选型和采购与通用标准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容积式压缩机
第三章 透平式压缩机
第四章 通风机

第十四篇 外购标准件选配及其通用标准
第一章 液面计
第二章 视镜
第三章 丝网除沫器
第四章 放料阀
第五章 石油储罐呼吸阀
第六章 石油储罐阻火器
***********************
呵呵,当年我也是学这个专业的。

网友(点评):
老马前辈回答很到位,我就是学这个的,不过现在做电镀这块,很多都忘记光了。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
搞压力容器也不错啊

网友A:
机电专业相对其他专业就业要好点。
但是无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电专业相对其他专业就业要好点。
但是无妹子

我上学那会班上就4个妹子(ps:40个男的  专业 机电一体化)

网友:
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不过很辛苦,当初我毕业时职位和人数差不多是10:1,毕业后一大部分人进了石化企业做设备管理维修,一部分进入设备生产厂家做生产,还有少数人出来后转到设计工作,学校直接招设计的基本没有。

你暑假就好好玩吧,到了学校把这几门课程学好《高数》《英语》《机械制图》《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基础》《化工原理》《化工设备》《化工机械》,可以去找本科该专业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的《液压与气压传动》《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专科没有的课本自学,还有就是考个自考的本科文凭,这样对将来往高处发展有些好处。最后提醒:英语很重要!!!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