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pu)滚轮膨胀(直径变大)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3-08-14):
最近做一个产品,上面有一个聚氨酯包胶滚轮,生产使用中发现若干问题,由于个人水平问题,实在无从下手,请懂此项技术的老师指点,再次非常感谢。

说明:滚轮为不锈钢套上包聚氨酯(pu)
包胶后:外径为19,长度为13.5,厚度为2.5mm

包胶工艺:混炼、压注,不锈钢套喷砂上粘接剂,硫化温度180左右,硫化时间大约18分钟。

轮子使用方法:轮子在一条软性pvc管上滚动,并把管子挤扁。力不大

出现问题:轮子每天工作时间为6个小时左右,在使用3个月后在接触到pvc的圆周上轮子膨胀了0.5mm,不是磨损,是膨胀。而没有接触的地方未见明显膨胀。轮子使用是干燥清洁的环境。脏了也就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溶胀的可能性个人认为很小。

请指点原因,作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具体解决还得靠橡胶厂。诚谢!

网友A:
典型混炼过程工艺的问题,聚氨酯混炼比较讲究,受设备与环境控制影响比较大,导致后期使用过程中吸水率敏感性不同,聚氨酯是有水解倾向的树脂,吸水率到一个水平,就发生膨胀,

网友:
关注。PU偶尔会用。楼主似乎已排除了遇水溶胀的可能。但有的资料提到遇酸,或碱,或水均可能导致水解。

网友:
应该为溶胀。PVC管上是不是常带有水渍呢?只是脏了用酒精擦拭,短时间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看上去像尼龙,濡动泵的辊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混炼过程工艺的问题,聚氨酯混炼比较讲究,受设备与环境控制影响比较大,导致后期使用过程中吸水率敏感 ...

就是说问题是从炼胶就开始了吗?吸水也只考虑空气中的水分,而且没受力的地方未见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