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倒角标注的含义

楼主(2013-08-14):
下面两个图形中,倒角是一个含义吗?学CAD的时候老师说,后一个100x45°,斜线长就是100,工作中,师父说,表示的是前一个图形上的意思,就是两直角边为100,到底哪一个对呢?

网友A:
教CAD的老师,懂得制图么?
找标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CAD的老师,懂得制图么?
找标准看看

额,多谢大虾了,还是师父强大~~~

网友B:
都是错误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错误的标注

哪尼,求教正解~~~

网友:
要沿着斜线引过来标注

网友:
第一个这样标注没见过,第二个标注可以,但100不是斜边,是直角边
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错误的标注

这个的前途是,你的标准 是什么时候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前途是,你的标准 是什么时候的标准!

前提

网友:
你师父是正确的,学校的老师有的都没进过工厂,实用的东西交不来,日本图纸的倒角标注就是采用的后者,我觉的要比国标清晰合理,45度的都用C代替,太大的倒角还是标注尺寸合理,因为功能上已经不再是倒角的功能了

网友:
前边的是c100,后边的如果这样标注应该表示图一的意思!

网友:
      后一种标注是对的。100*45度,100是表示直角边长。

网友:
个人也认可第一种标注,如果让我理解为第二个也是对的话,那就是极坐标的画法了

网友:
两个直角边都为100,一般是沿着倒角斜边引出引线标注C100

网友:
师傅正解。没有斜边长

网友:
直角边是100,一般用第二种标注方式

网友:
本人一直使用第二种标注方法,100是直角边,不是斜边

网友:
从来没听过100×45°中的100指斜边!受教受教!

网友:
CAD不是能自动标注吗?

网友:
很同意11楼r的。

网友:
这老师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