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直径118盲孔

楼主(2013-08-14):
要求加工中心加工此孔。加工前未预留底孔,用什么刀具好?怎么加工?

网友A:
1)单件小批量的话,刀片式立铣刀螺旋插补铣开粗,整硬立铣刀精铣。
2)有批量的话,先用浅孔钻钻出底孔,镗刀粗镗,锪平底孔,然后精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件小批量的话,刀片式立铣刀螺旋插补铣开粗,整硬立铣刀精铣。
2)有批量的话,先用浅孔钻钻出底孔, ...

钻头多大合适?

网友(点评):
机床功率够的话有多大用多大。浅孔钻应该有直径五六十左右的。

网友(点评):
升读才17怎么钻?大钻头钻尖都下不去,远鼻刀直接铣就是了,留量精镗就ok

网友:
63R6圆鼻刀(数控刀具普通床子不知道)(是上圆刀片的,看材料选刀片),开粗,旧的立铣刀半精,换新刀精,觉得对给点评分

网友:
用U钻打个中心孔,再用铣刀铣,或者用镗刀过后再清底

网友:
用旧的立铣刀直接干到17深,内孔单边留2mm 粗镗、精镗~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多大合适?

看你用多大的刀

网友:
可先用潜孔钻钻孔,再用盲孔镗刀加工

网友:
用立铣刀圆弧插补铣出117的孔在使用镗刀粗精加工

网友:
先铣后镗

网友:
只有用立铣刀慢慢铣,先铣处一个孔,然后可以用镗刀镗注意孔底留余量 然后用立铣刀铣底平面最后精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