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打孔还是先车螺纹?

楼主(2013-08-14):
有一个不锈钢的锁母,内径是M17×1的螺纹,外径是23,8个厚,我先车螺纹,然后钻侧面M4的螺纹孔,但是打完孔后里面的毛刺弄不下去,是不是工序错了?

网友:
既然是锁母,M4螺纹孔是用锁定用的啦,里面有点毛刺不影响的。
所以先做M4螺纹孔,然后再车M17*1。如果讲究品质,完工后,再M4螺丝旋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先打了孔,估计就不好车螺纹了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是设计的问题,M4的孔如果,像楼上说的是锁紧的,他头上不需要有螺纹,就是M4螺纹不必是通长的,里面用光控,你钻头磨快点,毛刺好收拾
先钻M4空你挑扣是否有难度?本来不锈钢就不太好干,到那地方有冲击,刀尖别老打啊。

网友B:
先车大螺纹,再攻小螺纹。
因为用来锁螺纹用,所以小的螺纹孔几乎不受力,用不着保证螺纹完整,相贯处去毛刺可以损坏一些螺纹面也不要紧。

网友C:
先车大螺纹,再攻小螺纹,有毛刺的话螺纹再回下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先打了孔,估计就不好车螺纹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车大螺纹,再攻小螺纹,有毛刺的话螺纹再回下就没问题了

再回螺纹不好找呀,内孔小螺距又小

网友D:
先把m4的螺纹攻了,然后找个螺丝把m4堵上,然后车内螺纹。车完把螺丝旋出。

网友(点评):
花点时间做好东西

网友E:
先车M17螺纹,最后做M4螺纹,做好以后用M17的丝锥过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车M17螺纹,最后做M4螺纹,做好以后用M17的丝锥过一下就行了

就几件,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m4的螺纹攻了,然后找个螺丝把m4堵上,然后车内螺纹。车完把螺丝旋出。

是个好办法,我的想法是(车好17的螺纹,再车一个17外螺纹的工装,把锁紧母套在上面打M4的孔,然后再旋下来)

网友:
也有线切割,割下一小块M17X1作为压紧块。

网友:
这个必须先车内螺纹,再攻M4的螺纹。

如果先攻小M4的螺纹,车内螺纹的时候,螺纹刀本来就很尖,很容易坏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回螺纹不好找呀,内孔小螺距又小

如果你先打小孔的话你那内螺纹车起来会很麻烦,很容易爆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车大螺纹,再攻小螺纹。
因为用来锁螺纹用,所以小的螺纹孔几乎不受力,用不着保证螺纹完整,相贯处去毛 ...

这个锁紧螺钉直接顶到螺杆的外螺纹上锁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锁紧螺钉直接顶到螺杆的外螺纹上锁紧的吗?

是,用于使用压紧力使大的外螺纹不能再运动。

网友:
M17的过一下丝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只要保证大螺纹有好的强度就可以了,有点小毛刺不要紧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影响吧+ I  T" E5 ?8 V

网友:
先M17*1,再M4,再用M17*1丝锥过一下

网友:
M17你车?  应该是攻的吧  这样  你先攻M17的  完事后再转M4的车螺纹  然后再攻M17的就OK了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怎么干都可以的,看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