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新手没见过这种的 不会编程 哪位大神帮忙遍一下。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2013-08-14):
那个外圆的 圆弧角  不知道他是咋搞的 小弟在此坐等。。。

楼主:
带度数的那个。。

网友:
倒一下圆角就好了

楼主:
不行  倒圆角是没有那个5°的。

网友A:
图纸没看明白,25.4处与Φ123是什么关系?

网友:
CAD或者CAXA画图计算节点,说的对,给个评分

网友:
应该是5度处,R1和R3的圆弧相切!

网友B:
设计的意图是不是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看明白,25.4处与Φ123是什么关系?

25.4 是外圆槽   123是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意图是不是错的呢?

没错。 有样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5.4 是外圆槽   123是外圆

如果是这样,多了几条线。

网友:
R1和R3是倒圆角,推土机轮子中的轴都是这种尺寸,装时好装。是用CAD打的图再编的。当然高手有更好的办法。我用MAZAK的,用模块编这个超简单,就不说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啊

网友:
图纸画的稀烂。。。至少给个局部放大吧?看半天没明白。。。。

网友:
先画R3,再画5°直线与R3相切,再画R1。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楼主:
问题  已经解决了    如17楼所说 R1圆弧角  5°斜线横拉 与外圆交汇地方R3
   感谢各位

网友:
...
X75.Z2.
G1Z0F.08
A90.,R1.
A-5.X80.Z-4.,R3.
Z-12.
...
...
如果你系统行的话,就是这样编,如果不行的话,就CAD算点,走点去吧.

网友(点评):
大树,想问下法拉克OI系统支不支持蓝图编程,我只知道21i 是支持的。

网友:
数控方面的吗?????????????不是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倒圆角是没有那个5°的。

在5°倒角的基础上倒圆角

网友:
制图软件找点

网友:
真心不知道你哪不会

网友:
用倒角功能

网友:
CAD采点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