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镗孔刀杆问题

楼主(2013-08-14):
如题,需要做一把10倍径数控车用的镗孔刀杆,也就是刀杆直径37mm,需要加工的孔深370mm。刀杆37mm已经极限不能再粗了。震刀问题得不到改善,请教大侠们,什么结构的刀杆可以减震?
注:山特、肯纳等品牌刀具商的防震刀杆不在此讨论范围,价格忒贵,平民用不起…所以只能自己动手,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做刀杆选择什么钢材较好?
2:需要经过哪种热处理工艺?
3:刀体中心做成中空的,可以减震,是否有这样的说法?
4:大家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普及普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铣个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铣个槽`

大侠,在什么部位铣槽?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初始孔多大?孔多大精度要求多少?
光做刀杆,一般做法是45号淬火,保证hrc50左右,搞工具钢淬火更好,可以到55度以上。

网友:
刀杆是一项,还要注意吃刀量。进给。和转速。

网友B:
这么深的一般采用硬质合金制造,但价格较高。用于精加工用。如果粗加工可以做成中空(并非能抗震)主要目的是断续加工和抗较大的冲击力有很好的回弹性使刀杆不容易断列。如果是精加工而且是深孔应采用实心杆来保证足够的刚性和稳定性。如果使用普通的材料热处理很关键,可以使用铬钢,或一般合金钢工具钢等。渗碳深度1-2MM,碎火HRC60左右,深冷-200度,表面再氮化0.5MM,HRC65-68度。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可能自己造自己用都不能接受这个成本。上个月我造了一把自己用的菜刀光成本足足花了900多元。

网友:
自制10倍径?很难!就山特的结构吧,算好刀杆的固有频率和配重块的匹配重量以及阻尼液的阻尼系数就很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深的一般采用硬质合金制造,但价格较高。用于精加工用。如果粗加工可以做成中空(并非能抗震)主要目的 ...

好奢侈…

网友(点评):
不花钱还想要好东西。呵呵,拜佛烧香买彩票吧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难解决,我们公司有次也碰到过,内孔32的长度300,自己做的镗刀杆就是刚性不够,选择了三种材质的钢件也还是不行,后来实在没办法孔是用铰刀加工的,期待有老师傅能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似乎你舍不得花钱哦,以我的经验这个可以解决的。进口的三分一价都可以了

网友B:
50*780,精加工深孔用。减震在接口部位50MM处

网友:
用钨钢棒当刀竿焊接手磨刀,前角40以上。副偏角也40以上低转数,试试。我也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780,精加工深孔用。减震在接口部位50MM处

什么情况?大师,刀体接口部位什么结构?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