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焊高手请进

楼主(2013-08-14):
各位高手:

        正在做一个关于激光焊的项目,2mm的不锈钢板,底下是平台(钢板),焊接时焊缝全熔透,平台用不用特殊处理,担心熔透后对平台有影响,希望那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先!

网友:
用一些垫块把不锈钢板垫起来,然后压住,使得不锈钢板和平台有一定的间隙就好,一般来说焊接完后马上就凝固了,除非参数特别大,一般影响不大

楼主:
太谢谢2楼的恢复,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就是假如存在激光焊接时击穿,熔滴会不会存在滴到下面呢,没接触过,还请详细说说,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请现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