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刀杆遇到的问题,求高人指导…

楼主(2013-08-14):
如题,需要做一把10倍径数控车用的镗孔刀杆,也就是刀杆直径37mm,需要加工的孔深370mm。刀杆37mm已经极限不能再粗了。震刀问题得不到改善,请教大侠们,什么结构的刀杆可以减震?
注:山特、肯纳等品牌刀具商的防震刀杆不在此讨论范围,价格忒贵,平民用不起…所以只能自己动手,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做刀杆选择什么钢材较好?
2:需要经过哪种热处理工艺?
3:刀体中心做成中空的,可以减震,是否有这样的说法?
4:大家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普及普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做个刀套不就结了?刀套用粗点的圆钢做。镗刀用35度刀片。

网友(点评):
应该是干涉的原因,刀杆直径已经是极限了,你做刀套有意义吗?难道37的刀套装个25的刀杆,伸出370?人家37的刀杆伸出370啊。

网友:
我们的20的防震的5000多,找个老车工,一切都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刀套不就结了?刀套用粗点的圆钢做。镗刀用35度刀片。

“10倍径数控车用的镗孔刀杆”,你确定刀套可以解决?怕是没这么简单吧,呵呵。

网友B:
我刚刚做了一下模拟,材料选用了优质合金钢,直径37mm,长度400。吃刀量0.5mm,转速500r/min,进给0.5mm/min,径向受力大概200N     得到了下面的结论:
1使用实心圆棒和厚钢管效果上差不多,刀尖处变形量超过1mm。(按照我的分析,空心管之所以好是因为长度长了之后,由于自重,它的末端会轻微有偏心,此时高速转动肯定跳动就大。空心管轻一些自然好一些。但是空心管也有问题啊,内部不能保证光滑,重心不就不能保证了吗?)

热处理一般就是调质,没什么特别的。我算是没什么办法,只能把结果告诉lz,在这里也呼唤大神啊。

能不能换个办法?如果要求高那么:粗镗,精铰。     直接镗出来。。。何必呢?费劲,至少我是没办法。

网友:
把刀杆加长至650,看看效果

网友C:
估计是石化机械的阀体,在镗阀座中间的闸板填料孔。我们厂有个产品就这样的。我们都叫它带翅膀的
这个刀杆越粗越不行,当然细了也不行,你说极限是37,那肯定要小于37,个人认为在32左右。我们以前好像是有45钢调质的还是35crmo的忘记了,反正就这两材料,没有钻孔,就实心的。做的时候要做成扁扁的椭圆。这里面的调质是关键,硬度一定尽量均匀!

网友:
最好上图看是什么要求!多老师傅都遇到过类似问题,长径比大,震动难免的,反复调整刀具机床切削用量比较费心,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在极端的情况下需要整个与加工系统相关的因素相互配合,精度要求高的话,有做不出来的可能,大都是凑合

网友:
最好上图看是什么要求!很多老师傅都遇到过类似问题,长径比大,震动难免的,反复调整刀具机床切削用量比较费心,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在极端的情况下需要整个与加工系统相关的因素相互配合,精度要求高的话,有做不出来的可能,大都是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石化机械的阀体,在镗阀座中间的闸板填料孔。我们厂有个产品就这样的。我们都叫它带翅膀的 这个刀杆 ...

知音吖…类似于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做了一下模拟,材料选用了优质合金钢,直径37mm,长度400。吃刀量0.5mm,转速500r/min,进给0.5mm/mi ...

零件进刀处小,需要车削的深孔处直径大,绞刀是木有办法下刀的…

网友:
很困难,就算用硬质合金刀杆,都很难做到10倍,如果必须做,那就用32的硬质合金圆棒,专门做刀杆的材质的试一下,如果零件是外口大,最里面小的,可以做的锥底刀套,那样就好解决了

网友:
我也期待结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你这是一帖两发呀,真想解决的话你找我吧。加我Q2437763261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音吖…类似于这样的。

就按我说的试试看吧,不行我再帮你问问现在正在用这个刀杆的朋友,。这个刀杆也是自己做的

网友:
做成2个切削刃的,对向切削,这样可以抵消切削力。
主要是刀片的位置要可调,这样才能保证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