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件去应力退火的具体要求

楼主(2013-08-14):
求焊接件去应力退火的具体要求

补充内容 (2013-8-15 14:36):
材料为Q345A,最大板厚为26mm,焊接件的大小2500x1500x1000

网友A:
条件:焊接件(材料推断为Q235A)
目地:去应力
方法:去应力退火,退火的一种方式,消除内部的残余应力,以减少工件在加工及使用过程中的变形,降低硬度,利于切削加工。
步骤:加热到920°,保温大概2小时,随炉冷却到600°,出炉缓慢冷却。

补充内容 (2013-8-14 20:18):
更正为加热到850°

网友(点评):
你这温度有点高啊,要保持在回复阶段,低于在结晶温度

网友(点评):
结晶温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焊接件(材料推断为Q235A)
目地:去应力
方法:去应力退火,退火的一种方式,消除内部的残余应力, ...

退火不是随炉冷却?? 需要拿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焊接件(材料推断为Q235A)
目地:去应力
方法:去应力退火,退火的一种方式,消除内部的残余应力, ...

是不是保温时间有点短?求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看结构决定保温时间,按手册上讲,2小时也许差不多,温升速度,保温时间,冷却速度都不能太短。我们做结构件,一般是下午时炉,保温4小时以上,然后不管了,随炉冷却,第二天再拉出来。

网友(点评):
大哥,给我推荐一本手册吧

网友B:
为什么不正火啊??????

网友:
都可以去应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正火啊??????

拜托 你懂不懂啊 还正火呢!要么低温退火(俗称去应力退火)要么高温回火!跟正火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焊接件(材料推断为Q235A)
目地:去应力
方法:去应力退火,退火的一种方式,消除内部的残余应力, ...

大哥 温度是不是高了点啊 你这都超过结晶温度了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A:
条件:焊接件(材料推断为Q235A)
目地:去应力
方法:去应力退火,退火的一种方式,消除内部的残余应力, ...

温度太高了吧,600度够了

网友(2015-06-25):
我们一般用去应力退火,温度到650℃,保温时间根据焊接工件最大厚度确定,随炉冷到300℃一下出炉空冷。你的产品保温时间为4到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