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08-14):
请问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
钛合金或者碳纤维吧!

网友(点评):
请问什么型号的碳纤维能如此变形?

网友A:
图中显示的信息重点在于结构。而实现这种结构功能的可以有多种材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显示的信息重点在于结构。而实现这种结构功能的可以有多种材料选择。

请问大师都可以用什么材料啊?求推荐几个

网友:
这样看可看不出来什么材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都可以用什么材料啊?求推荐几个

碳素弹簧钢碳素弹簧钢的碳含量(质量分数)一般在0.62%~0.90%。按照其锰含量又分为一般锰含量(质量分数) (0.50%~0.80%)如65、70、85和较高锰含量(质量分数) (0.90~1.20%),如65Mn两类。
合金弹簧钢合金弹簧钢是在上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适当加入一种或几种合金来提高钢的力学性能、淬透性和其他性能,以满足制造各种弹簧所需性能的钢。
合金弹簧钢的基本组成系列有,硅锰弹簧钢、硅铬弹簧钢、铬锰弹簧钢、铬钒弹簧钢、钨铬钒弹簧钢等。在这些系列的基础上,有一些为了提高其某些方面的性能而加入了钼、钒或硼等合金元素。
此外,还从其他钢类,如优质碳素结构钢、碳素工具钢、高速工具钢、不锈钢,选择一些牌号作为弹簧用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素弹簧钢碳素弹簧钢的碳含量(质量分数)一般在0.62%~0.90%。按照其锰含量又分为一般锰含量(质量分数) ...

请问有非金属材料吗?

网友(点评):
非金属材料,弹性变形量这么大?不清楚。

网友:
这是同一个零件扭成这样的,还是做成两个零件?

网友(点评):
两个平面,中间几个支撑架做成的

网友(点评):
你这里两张图是同一个东西吗、、、?

网友(点评):
受力的时候会变形

网友:
塑料变形成这样容易的很,话说它还有其他要求吗,高温,耐磨,强度,成本又要求吗,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就知道什么材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素弹簧钢碳素弹簧钢的碳含量(质量分数)一般在0.62%~0.90%。按照其锰含量又分为一般锰含量(质量分数) ...

看起来觉得应该是合金的吧、非金属应该不会。

网友:
是弹簧钢吗

网友:
一个强度,一个韧性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机器人抓手,上次视频上看到的

网友(2014-03-29):
看图是材料 太难了吧  有多重啊  强度硬度咋样啊  可能是钛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