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防锈

楼主(2013-08-14):
公司加工球磨铸铁件,很大,大约300公斤的样子,圆柱状,轴向有钻孔。

加工完后,用清洗机进行清洗,(清洗液是厂家给配的,偏碱性溶液。)结果生锈严重。

  厂家来了,让把浓度多加点,达到5%,结果还是生锈严重。。

大家有用其他厂家清洗液的吗?效果如何?有用煤油的吗?效果如何?

网友A:
我见的球铁曲轴用煤油清洗的。
有的钢件用防锈油,牌号没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的球铁曲轴用煤油清洗的。
有的钢件用防锈油,牌号没记住

那煤油又怎么清洗呢?

网友:
是小型内燃机的曲轴,2缸、4缸的,因此曲轴不大,就放到一个池子里,用刷子刷洗一遍,然后出来把油沥下来,然后放入包装袋

网友(点评):
如果工件比较大,可以用吊具掉到一个大一些的煤油池子里冲洗。但是这个球铁件的防锈和机加工时的切削液也是有关系的,要遴选一种合理的来用。具体情况请斟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煤油又怎么清洗呢?

一般铸铁生锈,我们这边都用煤油清洗